[SMI] 慧荣2263XT上双贴英特尔颗粒开卡问题

楼主(2022-04-23):
如题,请教是开卡失败,什么问题,谢谢大佬赐教

网友:
不懂帮顶,我就开过2243xt得U盘,按着步骤一步一步就行了。没遇见过问题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看?上图没有看到配置的参数,不好说

楼主:
增加附图,求大佬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看?上图没有看到配置的参数,不好说

已添加设置截图

网友:
缺少土狗跳线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把M2改成BGA后再开卡

楼主(2022-05-23):
英特尔芯片无土狗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把M2改成BGA后再开卡

这个倒真没试过,回头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特尔芯片无土狗的呀

那你是不是跳了toggle 看一下呢如果有把toggle电阻拆了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