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OLED屏高刷新率可调电源

楼主(2022-04-23):
OLED屏高刷新率可调电源

当初做的一个小电源,用的OLED库仑计精度和刷新率都非常高,大概一秒钟4下
功率最大30W,电流最大3.3A,输出电压可调范围0.5-34V,输入电压范围5-25V,带散热风扇

输入方式有三种,Type-C PD诱骗、DC5.5、XT30动力电池,可以直接用充电宝供电
输出方式有香蕉头和Type-C

成本80元左右
OLED功率计

升降压模块

诱骗器

因为响应速度快,空载大幅调整电压零点几秒内就能稳定,这模块输出电容就小了,纹波要稍大一点,1A电流下面大概60mV,3A满载估计20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9816 最开始的样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962-1-1.htm ...

包邮吗

网友:
M币不够,来,楼下的秒了吧……

网友A:
之前从tb上买了个调压模块,弄外壳接口开关什么的,算算价钱得七八十~这个4500M应该不贵!

楼主:
4800包邮全国吧,要是江浙沪皖鲁范围内就4500,因为疫情我们这邮费都涨了,上次寄个申通到北京花了18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从tb上买了个调压模块,弄外壳接口开关什么的,算算价钱得七八十~这个4500M应该不贵!

...

我现在再用的和这个差不多,不过是80W功率彩屏的,也是一样的DC+C口+XT60三输入,做下来大概100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00包邮全国吧,要是江浙沪皖鲁范围内就4500,因为疫情我们这邮费都涨了,上次寄个申通到北京花了18块 ...

已拍,福建福州地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拍,福建福州地区

我在想是买楼主这个呢,还是买5楼那种,楼主这个好像是没有恒流功能,表头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是买楼主这个呢,还是买5楼那种,楼主这个好像是没有恒流功能,表头比较好 ...

一分钱一分货。。我是缺个桌面简单的可调,刚好M币可以用就下单了。。如果有能力还是买个表头配个电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