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3米买的药筒充电器拆开看看,感觉还算值

楼主(2022-04-23):
13米拼了个充电器,到手后第一感觉很轻,灯光下隐隐能看到里面线路板不大,感觉失望,随即拆开看了下,还算值
电压很精准,贴牌上写14.5V 用数字表测了下不错,稳压环路是经典的431+817分压基准稳压,还有指示灯变换电路,没想到的是里面还有极性转换电路,因为外壳的贴纸上没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唯一不足的是变压器功率太小
电压初级的IC没型号,看电路不是22A系列,随便描绘了个简图看看
总之可以,电流不超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那么大一个壳子,浪费材料。。

网友A:
沃C!浪费可耻,做这么大的外壳不用钱么?

网友:
电路板超级小

网友:
壳子大超值了,

网友:
外壳大散热好,还是外壳小散热好

网友B:
按电流算可以到30w,看电路板寿命够呛

网友C:
这货能干啥
要求不高的话 用用还是可以的 ,期望别太高

网友D:
我都想造点充电器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沃C!浪费可耻,做这么大的外壳不用钱么?

大了能卖个大价钱

楼主:
电路板和壳子太不协调了

楼主:
壳子是亮点

网友E:
好大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电流算可以到30w,看电路板寿命够呛

估计不超1.5A应该能用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能干啥
要求不高的话 用用还是可以的 ,期望别太高

就是玩玩,不指望它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想造点充电器来卖了

你造吧,好了我先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大的壳子……

虚伪的壳子

网友:
楼主拆开用,得电源电路一个,大壳子一个

网友:
壳子和电路板不成比真是浪费材料,这厂家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