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电子琴按键板导电漆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2-04-23):
如图,电子琴按键板因液体腐蚀缺失导电印刷的东西,导致按键不灵,求助各位高手用啥处理,万用宝有链接更好。

在此先谢过。

网友:
导电漆笔画一下

网友:
导电银漆 导电银胶
taobao大把卖的
修按键的话,常用的是这种导电树脂胶
item.taobao.com/item.htm?id=25559436995

网友:
导电银浆,不过貌似对涂抹的要求有点高

网友:
这是个精细活,不太好处理吧。

网友:
原来还能这样修复,学习了

网友:
有卖导电胶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导电树脂胶,要小心弄

网友:
淘宝搜导电银浆试试

网友:
按键贴个锡纸试试

网友:
建议先雕个模版在涂抹

网友:
学修手机的。。铜丝做造型。。。uv胶固定

网友:
导电树脂胶,10来块钱

网友A:
X宝马云那有导电胶15元一盒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马云那有导电胶15元一盒你可以看看

X宝马云那有导电胶15元一盒你可以看看,修复遥控器  琴   好朋友导电树脂胶

网友:
细铜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也没缺失多少啊,不是按键后面那块导电垫的问题?

网友:
直接来个镀金的

网友:
你的是电路板上的导电碳膜被腐蚀脱落了,建议用导电银浆,电阻小。看了一下导电树脂胶,干后电阻有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