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粗略介绍几个网上推荐的迷你Linux在虚拟机上的使用体会

楼主(2022-04-23):
前阵子折腾syncthing的时候试用过几个网上推荐的迷你Linux,今天来写一下粗略的使用体会,主要是在虚拟机下的启动,包管理,流畅度,自带软件丰富度,总体评价这几个方面

主要包含:Puppy,TinyCore,DSL(damn small linux),slitaz,slax,slacko,porteus

除了Puppy因为最新版没有32位版本用的是次新版的以为,其他几个都是官网下的最新的32位版本。

虚拟机用的是VMware10的学习版,有几个用VirtureBox测过的用的是最新版的VirtureBox,配置都是1个CPU,1G内存,1G硬盘

主机是一台E2-7110的小机器,内存8G,64位WIN7系统,机械硬盘(因为这些迷你Linux基本都是全加载到内存运行的,所以硬盘速度可以忽略)

一. Puppy
        1.启动
                完美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设置启动参数等
        2.包管理
                有包管理器,用的是ubuntu对应版本的源,基本都能找到,速度快,但是有些软件版本太低,比如syncthing,也可能是我没有用最新版本的Puppy的关系。不能用apt等命令
        3.流畅度
                使用很流畅,即使是在我这个性能的机器上都很流畅,实机测试过D410的CPU的机器也很流畅
        4.自带软件丰富度
                一个250M不到的系统镜像里把能带的基本都带上了,尤其是浏览器是所有这几个Linux自带的里感觉最好用的,基本不用再装任何软件也能完成大部分工作。不过好像没有vim,也没有装ssh,要远程的需要自己再装。另外自带的邮箱软件太老了不好用。
        5.总体评价
                300M以内镜像的不二选择!但是软件最好自己另外下。使用逻辑和WIN系统基本一致,用惯了WIN系统的上手容易。系统做的很漂亮,用来替代WINXP绝对没问题,哪怕WIN7也不是不可以。有中文包。

二.TinyCore
        1.启动
                完美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设置启动参数等
        2.包管理
                有包管理器,用的什么源没仔细看,能连163的镜像,速度快,但是软件不多,需要自己另外下载了装。不能用apt等命令
        3.流畅度
                流畅度没话说,一个20M多一点的镜像想慢也难
        4.自带软件丰富度
                受限于镜像包体积,所以基本没有自带软件,文件管理器,浏览器等等一律没有,都要自己装。
        5.总体评价
                镜像体积只有21M,是所有的里最小的一个,但是由于内核用的是最新的,所以对新机器的支持比DSL好。自己加上必要的软件的话做个小型服务器之类很好用,资源要求也少。

三.DSL(damn small linux)
        1.启动
                要用VMware10以下的版本启动,否则进桌面鼠标不能动。默认不支持SATA硬盘,只支持IDE硬盘,需要设置启动参数。
        2.包管理
                有包管理器,默认源不能用,要在设置里设置一下。软件不多而且老,毕竟是面向老机器的嘛。另外手动安装包的时候好像有点问题,还没怎么试。同样不能用apt等命令。
        3.流畅度
                很流畅,毕竟镜像才51M。
        4.自带软件丰富度
                软件非常丰富,和Puppy有的一拼,特别是51M的镜像里还包含一个firefox的浏览器!有些软件可能比较老了。
        5.总体评价
                带IDE接口老机器的绝配!流畅度满分!就是软件比较老了。另外对新机器支持不是太好。使用逻辑也和WIN系统相近。

四.slitaz
        1.启动
                唯一一个不能直接启动的,不管怎么设置VMware版本最后都会发生"no screen found"的错误,用VirtureBox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AMD的CPU的机器的关系,有intel主板的朋友可以再测一下。另外安装的话要在命令行下进行。
        2.包管理
                用实机测了一下貌似有,没做过多测试。
        3.流畅度
                在我的D410的小主板上跑的还算流畅,毕竟也是个镜像包只有50多M的系统
        4.自带软件丰富度
                就在实机上测过一次,记不清了
        5总体评价
                这系统其实挺好的,更新也挺快,现在还在周更的样子,貌似还有树莓派版本的。虽然镜像包和DSL差不多大,但是操作性各方面其实都比DSL好,可惜不知道为啥虚拟就是跑不了。

五.slax
        1.启动
                VMware10的版本启动后有问题,桌面一片空白。用VMware6的版本可以正常启动使用
        2.包管理
                这几个Linux里唯一可以使用apt命令的,但是没有GUI形式的包管理器,用的是debain的源,速度挺快,哪个版本没仔细看。软件貌似还算新,能搜到最近版本的syncthing,虽然不是最新的
        3.流畅度
                还算流畅吧,因为没啥自带软件所以没怎么测
        4.自带软件丰富度
                几乎没有!一个将近300M的镜像里竟然啥都没有也是很神奇的事情。
        5.总体评价
                这系统的图标是所有这几个linux里个人认为最漂亮的,整体配色也不错,就是这镜像体积和几乎啥都没有的自带软件让我喜欢不起来。另外系统资源占用过高,不适合老机器。

六.slacko
        1.启动
                可以启动,但是鼠标有问题,感觉是分辨率的问题,点不准
        2.包管理
                不清楚,不过这个是个Puppy的变体,所有和Puppy应该差不多
        3.流畅度
                暂时感觉和Puppy差不多,没有在实机上测试过。
        4.自带软件丰富度
                感觉和Puppy差不多,鼠标没法点,看不到全部
        5.总体评价
                做的挺漂亮的系统,可惜鼠标有问题

七.Porteus
        1.启动
                没问题,不需要设置参数等
        2.包管理
                说明书里写了有个叫USM的包管理器,但是我试了下没找到也打不开。没看到其他的包管理器。apt命令等也不能用
        3.流畅度
                还不错,作为最大的一个镜像来说挺流畅的。我用的xfce的桌面
        4.自带软件丰富度
                除了浏览器以外其他好像都带了,但是让它自己下浏览器的时候发现很慢很慢
        5.总体评价
                挺漂亮的系统,还能选不同的桌面版本,但是包管理搞不清楚,另外自带软件下载太慢太慢。另外系统资源貌似需要挺高,不太适合太老的机器。

因为没时间长时间测,所以写的比较粗略,欢迎指正补充,有啥好玩的迷你Linux系统也欢迎推荐!

网友A:
感谢分享,不知道现在的机顶盒有没有不错的Linux可用

网友:
感谢分享,标记留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不知道现在的机顶盒有没有不错的Linux可用

大部分都要自己编译吧,有些可以直接用开发板的镜像,我上面这种迷你linux都不能直接用在机顶盒上

网友B:
可以试试kaliLinux,也挺小巧的,树莓派就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kaliLinux,也挺小巧的,树莓派就能运行

谢谢分享,看了下太大了,我的目标是300M或者300M大小镜像以下的系统,专门给老机器用的,新机器我一般都是直接上ubuntun的

网友C:
感谢分享,感觉更适合嵌入式系统,比如点菜机,自动缴费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感觉更适合嵌入式系统,比如点菜机,自动缴费机等

那种的话用CE或者安卓这种有成熟软件的系统更好吧,linux还是挺需要折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部分都要自己编译吧,有些可以直接用开发板的镜像,我上面这种迷你linux都不能直接用在机顶盒上 ...

晶晨,瑞芯可以刷armbi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晨,瑞芯可以刷armbian

还没玩过这种,下次试试。刷机主要是WIFI和蓝牙驱动的问题吧?这东西是自己加驱动还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玩过这种,下次试试。刷机主要是WIFI和蓝牙驱动的问题吧?这东西是自己加驱动还是怎么样? ...

如果是常见的机顶盒,有别人做好的镜像,不常见只能去官网下源码

网友E:
TinyCore有个全功能版,好像是180M还是280M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nyCore有个全功能版,好像是180M还是280M大小的...

不是全功能,试过了,貌似只多了个安装程序,160M不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全功能,试过了,貌似只多了个安装程序,160M不到

没仔细看,以前装过,跟其它Linux发行版有点不一样,玩不转就没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仔细看,以前装过,跟其它Linux发行版有点不一样,玩不转就没研究了...

其实熟悉一下就好了,这个系统不错的,本来是准备用puppy装syncthing,现在准备再装一个tinycore版本的,puppy相对来说还是有点耗资源,不过适合新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熟悉一下就好了,这个系统不错的,本来是准备用puppy装syncthing,现在准备再装一个tinycore版本的, ...

资源占用小是事实,好像没发现还有哪个Linux比TinyCore占用资源更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资源占用小是事实,好像没发现还有哪个Linux比TinyCore占用资源更少的了...

毕竟镜像才21M嘛,哪怕用网络启动都是瞬间的事。

网友F:
可以在386上run起来吗?看看能不能让老机器焕发青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386上run起来吗?看看能不能让老机器焕发青春

386那也太老了
看介绍的话DSL好像可以用在486上
386除了收藏还能干啥?

网友:
tinycore我也用过,没啥毛病就是啥都需要自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