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150W电子负载

楼主(2022-04-23):
好久没发贴了,最近想弄个恒流的电子负载,于是在坛子里搜了下有没有开源好用的,正好看到某款还不错,于是把资料下载下来研究下,大框架符合自己的需求,于是开始画pcb,顺便加了typec口,使用ch224k诱骗到12v供电,散热器换成intel115x的(95x95)。
画好pcb打样过程中顺便把原件买了,这时才知道主控已经涨到20快一片了,我。。。,太贵了,国产stc没啥子性能,一堆bug,资料还乱糟糟的竟然能卖这么贵,我也是无语了。
还好有开源的程序下,换个兼容型号的改改程序好了,于是找到了stc8a8k64d4这款升级款,硬件兼容,底层驱动小改下貌似可行,价格还行,可接受。
之后就是焊接,调试电路,程序了。第一次把板子做成了2块10x10以内,使用了2次免费打的。下面的是第二次打的,与第一版有些许修改,改成了一块pcb。
顺便提下,开源的程序有一些问题,实际上使用原版的主控也是没法用的。下面上图:

大个子散热器,安装孔兼容多种散热器

MOS现在用的导热垫片加硅脂,改用陶瓷的会更好
稳压管兼容78M05与78L05,调节1602对比度的电位器也改成了2种封装兼容

小心电阻不要碰到散热器

mos温度显示

1a限流,电压小是因为线损,电流越大线损越大

2a限流

5a限流,最大输出10a,手上没有这么大电流的电源,
根据板上电压测试,输出最大10a多一点,不过改参数器件可以输出更大电流,但没必要,单管而已

等有时间再画个外壳装上。

附件有打板文件和程序。

网友:
好样的!感谢分享

网友:
可以开店了

网友:
那我抽空也得赶紧整一个

网友:
会单片机技术真好!

网友:
我直接买的成品  盘成电子家的,板子貌似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楼主是个复合型高手

网友A:
我知道你仿制谁的了,因为我也在弄,能告诉我那个康铜丝哪里买的?请问你用什么主控?底层驱动改了啥?麻烦说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仿制谁的了,因为我也在弄,能告诉我那个康铜丝哪里买的?请问你用什么主控?底层驱动改了啥?麻烦 ...

某宝搜有很多,我买的是262mr一米,线径1.5,主控上面有写,代码的话改动很多,不光是驱动,采样与控制都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仿制谁的了,因为我也在弄,能告诉我那个康铜丝哪里买的?请问你用什么主控?底层驱动改了啥?麻烦 ...

某宝262mr一米康铜丝,线径1.5。
主控上面有写
程序改动比当初想的要多,除了驱动,采样的各种数据以及控制都有改动.

网友B:
单MOS做负载,大电流会死的很惨

网友:
改天啃啃电子负载的原理。。也弄个

网友:
想要源程序学习下器件的驱动。1602屏实在是显示的太少的,不直观。还是12864好点。

网友:
向大佬学习了  我正好有一个avc的四热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MOS做负载,大电流会死的很惨

150W内可以接受

网友:
盘成电子的这个电子负载,电压电流精度挺不错的,就是只有恒流模式,如果加入恒压、恒阻、恒功率模式就更好了,甚至加入电压电流表模式,这样用起来更加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