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引起的惨案--小白又战STR-6656方案12/24V脉冲充电器

楼主(2022-04-23):
先吐个槽,论坛改了登录方式,连个消息都不发,直接在站务区发个贴,就把登陆方式改了。让我好几天登不上。今天开了一下电脑,意外发现PC端还在线,再进去一看,绑定了手机号(之前不记得是不是绑定了),赶紧去找回密码,又重新登上来了。

好了,说正题。

==========================我是分割线

楼主一二再,再而三发帖,修一个3842的12/24V充电器,舍得米的可以去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209-1-1.html,小白修3842充电器,求指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6002-1-1.html,小白再战3842充电器

舍不得米的不用点了,因为今天修的不是那个(手动滑稽)。

话说小白修那个3842的充电器反复炸鸡,修的没有信心了,主要是变压器匝间短路,楼主小白不知道深浅,发现短路就贸然下手重绕变压器,结果同名端不对,也不知道原来故障就有还是同名端不对引起二次扩大故障,总之,修的很伤心,也伤自尊。同时还表示不服气,像本坛高手那样,拿个电源信手拈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做不到,还修不了一个单路充电器了吗?于是我在小区群里吼了一嗓子,免费修电瓶车充电器。于是来了一大堆电瓶车充电器,结果就是除了有一个主板摔断了的,其它的都秒杀了,有3842的,也有TOP271的。于是信心有爆棚了。

一个邻居又拿来一个12/24V的铅酸电瓶充电器,它长这样。

写的高大上,邻居说100大几十买的,问能不能修,我一拿,摇的哗啦响,只能表示试一试。

拆开是这样的(图片后补的)。

我一看,5条腿的芯片,以为又是TOP271的,风扇摔成这样,输入铜皮炸飞了。好的,这就动手。

1、先量一遍整流桥、二极管啥的还有那个5条腿没发现明显异常(大家不要关页面,喜闻乐见的炸鸡和修不好就快来了),我就推断可能是充电器摔了,风扇坏了,导致过热炸了输入保险(这铜皮也算保险吧,手动滑稽)。

2、信心满满的用一根铜丝接上,串个灯泡就上电,砰的一声,炸了。

3、那行吧,炸就炸了,拆芯片呗。结果螺丝拆不掉,只能连散热片一起拿掉,拿下来看,芯片裂了,我也裂开了,因为芯片没字,被磨掉了。(此处应有羊驼路过)

4、先盲猜TOP的,结果看看图片,怎么也不像。后来拿个放大镜左看看,右看看。
终于被我看到几个字了,第一行一个S,第二行看起来是556,或者是F66(白色是我在图片上标记的),按照这点信息去找,终于给我找到了,STR-F6600系列,一般用在彩电里,少见。按功率推算,应该是150W左右,不管了,按大的买,买个300W的6656,买三片(三片还炸不修了)。

5、买到芯片后,重新检查了一遍桥堆和其它,没问题。串灯泡上电,灯泡一闪而灭,不错,去掉灯泡,砰,又炸了。。。。。。

6、还剩2片,这个是电源管理跟开关管一体的,不能单独不装开关管试机,研究了半天6656的图纸,也不知道怎么给低压直流电启动(尝试跳过启动电阻不行,直接给Vcc和GND也不行)。。。。有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这种芯片怎么低压限流试机。

7、又开始不自信了,是不是芯片错了?全网找资料,还真给我找到了。
本坛hui2868 之前发过贴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5829-1-1.html,拆解并测绘12/24V铅酸充电器。
他那个跟我这个很相似,都是6656(他那个也打磨了,他也猜6656),不同之处是,我的这个小板(324这块有点不同)。这两个是借的他的图。

8、对着他的图检查,还是没发现问题。又开始走错路了。我这个小板有两个431,另一个431是挺大个的贴片,那个才是稳压的,没注意。盯着他图上个431看,给输出端加电压,什么电压都是2.5V,以为这个431有问题,费老大劲把小板拆下来,发现背面还有个431....还把这个芝麻粒的431拆断一条腿。。。。

9、修好小板,装回去,输出端给直流电,测光藕,观察到16.1V和31.5V的时候,光藕有明显的导通电阻跳变。这就明了了,后级没问题,故障可以锁定前级或者变压器了。

10、为了不像上次那样拆下变压器测量,这回学聪明了,找个36V输出的电瓶车充电器,输出绕组接两根线出来(这个也是偷师的方法),直接接变压器初级绕组试机,各绕组工作正常。至此,故障可以100%锁定高压部分。

11、剩下就是对着高压撸了,整流桥,大电容,二次供电二极管、RCD电路全怀疑了一遍,没找到问题(其实找到了问题,当时没反应过来,二次供电二极管压降是0.35V左右,整流桥有一个二极管值是0.49V,其它三个是0.55V)。不管了,上电试机。当然又炸了,这回不仅炸了,还把维修插座里保险也炸了,漏保也跳了。

12、再上一个芯片,这把根本灯泡都不亮。。。至此,楼主又不自信了,以为买到的芯片都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13、又开始病急乱投医,到处问,问来的都是让我查反馈。好在这把坚持问题在高压。还得买芯片,三片已用完,再买两片,换一家买。

14、等芯片过程中,又对着高压部分撸,这次整流桥和二次供电二极管1N4148偏低的导通值进入我的视线了,有毛病没毛病,换一个试试呗。

15、芯片到了,上电试机,终于成功了。

=====================================================我是分割线

总结:

1、菜鸟修机,思路和逻辑不清楚是大忌,东搞一下西搞一下容易青光眼变成瞎子。

2、开始整流桥铜皮炸飞,就应该重点看看整流桥。

3、前辈们的好经验和好方法,比如,输出端直流供电,测试后级反馈是否正常这个方法就很好。用别的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绕组作为信号源,测试变压器是否正常也是很好的方法。

=========
疑问:

类似TOP和STR这种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一体的电源,怎么用直流限流供电确认电源是否起振?

谢谢大家观看,有点罗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

小白,不是高手。上一个贴子翻车翻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白,不是高手。上一个贴子翻车翻大了。

熟能生巧,慢慢的就成大师啦!我也是用LM338制作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翻车了,烧了两个LM338,还好买三个,干脆三个并联使用才好的。不过,主要买的假芯片,电流小。我觉得你下次绕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高频变压器时,应该及时拍照,或者干脆全程录视频,记住绕向,匝数,引脚位置,用记号笔做个记号,应该好多了

网友B:
按照你所说的测试变压器好坏把开关电源给炸了,就是在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接两根线出来接在测试变压器的输入端,上电就炸了怎么回事

网友C:
文科对电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与崇拜,尤其初生牛犊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能生巧,慢慢的就成大师啦!我也是用LM338制作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翻车了,烧了两个LM338,还好买三个, ...

没有下次了吧,变压器坏了的下次不动了。不过真有下次,肯定要严格画好绕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所说的测试变压器好坏把开关电源给炸了,就是在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接两根线出来接在测试变压器的输入 ...

上电就炸了是绕组方向不对。反激电源是初级绕组正半周通电的时候,次级截止。初级负半周时,次级放电。绕组方向反了,所以炸鸡。变压器引出的低压电,电瓶车充电器输出绕组只有峰值50多V,(而且电流很小,电瓶车充电器空载只有20mA左右)所以不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科对电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与崇拜,尤其初生牛犊那种

没错,你说的就是我。初中毕业那会,老师说单相电,脚下绝缘可以的话,只拿一根不会触电。所以就这么干过家里电路检修,连个试电笔都没有就敢开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电就炸了是绕组方向不对。反激电源是初级绕组正半周通电的时候,次级截止。初级负半周时,次级放电。绕 ...

好的充电器会炸,被测充电器因为电流小不会炸,是这个意思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偷师资料我也去偷

网友E:
判断是否起振
先检查ic供电电容两端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情况下检查400v电容电压
断电后检查400v大电容,看下电容电压下降是否缓慢。
电压下降缓慢,说明没起振。下降速度快,说明起振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判断是否起振
先检查ic供电电容两端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情况下检查400v电容电压

有波波直接看,不过你还别说,以前第一次搞不懂,电源没起振,不小心碰到300V电容,220uF,那个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充电器会炸,被测充电器因为电流小不会炸,是这个意思吗?有没有这方面的偷师资料我也去偷 ...

本版就有,标题好像叫,转载矿坛维修开关电源的几种方法,记得不太清。大致就是从好的开关电源输出绕组引出两根线,因为好的开关电源空载,输出功率很小,不会引起待修电源炸鸡。

网友F:
拆下来的二极管测量有反向击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下来的二极管测量有反向击穿吗?

拆下来测正向0.3V,反向1.7V。应该是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