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扇转速太快,想降低转速,电容是增大还是减小?

楼主(2022-04-23):
老式吊扇转速太快,想降低转速,用了调速器也不行,想把启动电容改一下降低转速,请问电容是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
老式吊扇不是有专用的调速开关吗

网友:
一般是减小。

据高手说不用改电容的,搞那种0.47u的450V电容串联在火线或零线上,不行就加的。。。

网友:
在主回路上串个电容比较省事,一般2-3微法吧,自己调整

网友:
买一个专用调速器,没几块钱。

网友:
一般电容是减小的

网友:
似乎,启动电容对转速的影响不大,还是用调速器

网友:
什么调速器?电子的还是电感的?电感调速就是调不到很小很小。电子的应该可以呀。

网友A:
改启动电容会烧电机。
可以在零线上串电容降速。
串3uf左右,可以把功率降到25w左右。
不要串在火线上,因为火线上有档位开关,在档位开关上串,开关容易打火报废。
电容用cbb,用1uf左右的试试,不行的话再并一个1uf,并到。合适容量为止。
转速不能太慢,太慢启动相当于堵转,容易烧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启动电容会烧电机。
可以在零线上串电容降速。
串3uf左右,可以把功率降到25w左右。

一看就是高手,有理

网友:
启动电容容量减小,的确会降低转速。但小到一定程度就转不起来。

网友(2022-06-29):
我串了一个4uf的,原来的启动电容是2.5uf

网友:
改启动电容数值越大电机发热越严重。

网友:
别动启动电容,还是想其他办法吧。我是用无级调速器,里面是可控硅。

网友:
可控硅调速,可以调的很慢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20577

网友:
可控硅调速方便

网友:
可控硅调速范围大,就是低速时电机会有嗯嗯声

网友:
可控硅调速出来的不是正弦波,马达在低速是会产生嗯声,而且电机容易发热,还是串联电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