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靠的电子元件购买商家

楼主(2022-04-23):
现在网上购买电子元件好多假货,尤其是大功率管子,这不刚从某宝上购买了几个J13009-2功率管,上上去用不了多久就烧了,请问大家有没有推荐可靠的购买商家,谢谢!

网友A:
二手拆机的3220,价格便宜量又足!
用啥130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拆机的3220,价格便宜量又足!
用啥13009

谢谢,买的试试

网友:
拆机13009也很便宜,别买新的,新的普遍不靠谱

网友:
现在网上很多的电子元件是伪劣产品

网友:
能提供商家最好。

网友:
嘉立创,华秋

网友B:
几角的都是小芯片,买拆机的吧,问老板要0不封完的那种,要不别买F标,或者实体店直接叫老板要原装的,

网友:
现在各大国产器件厂商在x宝上都有卖的,晶体管选长电科技的 ,量大型号全,其次就是佛山市蓝箭电子的,电容电阻更是一大把很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角的都是小芯片,买拆机的吧,问老板要0不封完的那种,要不别买F标,或者实体店直接叫老板要原装的, ...

问老板要0不封完的那种

这种是哪种?

网友C:
原装无打磨拆机进口件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老板要0不封完的那种

这种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无打磨拆机进口件是最好的。

这当然好啊,问题是买不到啊,网上有些拆机的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说的是厂个凹坑内有字符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