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往左掰出热水往右掰不出水咋回事

楼主(2022-04-23):
按理说应该往右掰出冷水才对啊

网友:
冷热水嘴坏了呗

网友:
阀芯的问题,拆出来看看

网友:
混水阀堵住了。
自己拆开来清理是一个办法。

直接换新的也可以。。。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首先确认下有没有停水,如果供水正常那么就是混水阀坏了

网友:
拆开冷水管道肯定冷水管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下有没有停水,如果供水正常那么就是混水阀坏了

混水阀坏了拆开看看,这种电热水器是顶水式的,能出热水说明没停水。

网友:
混水阀右边螺母拆开看下就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看看下边那根管子是不是接通冷水了,如果下边那根管没有高压冷水就不可能出冷水。

网友:
能出热水就证明冷水管也是好的,问题就在下面的水龙头上了。

网友:
拆开这个位置看出水是否正常,首先关总水阀拆开,看胶圈垫是否正常,微开总水阀后那位置是否正常出水,有水出就混合阀有问题了。

网友:
奇怪,怎么没看见混水阀的出水管

网友:
往左掰有热水正常流水,说明冷水进热水器水压是没问题的。

网友:
把混水阀拆下来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冷水通道堵了

网友:
可能冷水管它就没水

网友:
应该还是阀的问题

网友:
混水阀冷水堵了。或者 是阀芯坏了。拆下看看吧

网友:
拆机乐园是你自己拆开给坛友看,你得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