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z8350主板上面哪个是声卡芯片?

楼主(2022-04-23):
z8350 win10山寨本,重装系统后,声卡驱动正常,但是死活没声音,原来是正常的。

系统显示是ess8335声卡,但是根本没声音,声音输出也没任何声音。

但是用蓝牙耳机和音箱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图完全看不出来。如果你是拿万能驱动之类打的驱动,这个就一点不奇怪了。而且友情提醒,这种情况最好重装系统再装正确的驱动,否则的话即使现在装上正确驱动也可能不出声音。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多次翻车,当时是WIN7系统,之后基本弃用万能驱动这种类型的东西,老老实实到官网去下驱动。

网友:
图质量太差,看不到芯片型号,有没有耳机接口,声音输出没有声音是指线路输出接口没声还是指hdmi接口输出没声,蓝牙输出本身是另外一组链路,与本机声卡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上的答案五花八门,作为一个过来的增强型小白,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这种阿童木主板和一般主板还是不一样的,即使装了声卡驱动还是不顶用的,你需要安装intel iic总线,sdio总线驱动,然后再装声卡驱动(顺序前两者可以不管,声卡一定要放在这两个之后安装)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先重装系统,不要用精灵之类的安装驱动,然后找个Intel大礼包(昂达 台电之类用此方案的都行),然后再安装声卡驱动。。。。如果你找不到intel大礼包可以联系我,我司发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