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粘的陶瓷散热器,用什么胶水?

楼主(2022-04-23):
华硕路由器真热啊,塑料都烤糊了,手摸上去挺烫,想加个大点的陶瓷散热片

网友:
导热硅胶,TB搜。

网友:
什么胶只要沾上不掉就行 散热片导热没有多大要求 饺子皮只要不干比导热胶还好使

网友:
可以用导热双面胶,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A:
陶瓷的散热效果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陶瓷的散热效果一般。

陶瓷主要不导电 脱落也没事大不了死机,金属导电就是事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陶瓷主要不导电 脱落也没事大不了死机,金属导电就是事故了

担心这个,整个风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担心这个,整个风扇吧

风扇更严重 把灰尘吹入 碰到梅雨潮湿天气没开机 死的更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扇更严重 把灰尘吹入 碰到梅雨潮湿天气没开机 死的更快

你们都住沙尘暴里面么,我电脑9年了,清过2次灰,也就风扇叶片上有点灰,电源也拆过,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住沙尘暴里面么,我电脑9年了,清过2次灰,也就风扇叶片上有点灰,电源也拆过,一点点 ...

在他眼里那些设计金属散热片,散热风扇的工程师们都是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住沙尘暴里面么,我电脑9年了,清过2次灰,也就风扇叶片上有点灰,电源也拆过,一点点 ...

环境不一样没法对比,读书时我们老师说青岛环境非常好空气非常干净,穿皮鞋出去玩一天皮鞋都没什么灰,现在湖北小县城洗完车半天上面就是麻麻点点,路边停放两天明显一层灰。
我这电脑半年拆开散热器上全是灰尘堵住风道,

你那边环境好不代表全国环境都好,厂家设计产品各种环境都要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他眼里那些设计金属散热片,散热风扇的工程师们都是傻子.....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好回答了,设计金属散热片旁边一般设计两个卡位孔,用弹簧再把散热片压在ic上,厂家图便宜散热固定夹具孔都没开,发现芯片发热压不住只能用成品更低风险更低陶瓷散热片了。

如果你拆的设备非常多 就会碰到散热器脱落情况。

网友:
耐高温不干胶应该可以胜任,去某宝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好回答了,设计金属散热片旁边一般设计两个卡位孔,用弹簧再把散热片压在ic上,厂家图便 ...

在破烂场遇到过几台美帝良心的破电脑,很早很早之前BIOS芯片还是至少30多个脚长的跟51芯片那样的机器,里面那桥上有一块翠绿翠绿的铝合金超薄散热片,于是打算顺手牵走,结果废了老鼻的劲愣是扣不下来,最后还在边上找了个细铁棍硬撬下来的,拆了三个,两个顺利撬下来了,另外一个带桥一块扯下来了,看断面完全是类似哥俩好那样的硬胶。后续也拆过一些用双面胶粘在桥上的散热片,冷机的情况下旋着扭也需要费点劲才能给干下来,至于你说用钢丝弹力固定的散热片,也拆过两个,那种根本就不用粘结剂,直接边上贴泡棉,中心一块硅脂垫,然后全指望钢丝的力量在压着。
小散热片掉的机率不太大,很早之前公司墙上挂有一台很老的思科路由用来跟总部组委屁恩网,某天闲着没事顺手摸了一把外壳,怪热的,于是就把外壳拆开了,然后发现CPU和缓存颗粒都巨热,但手头又没有合适的散热片,于是就用办公室的双面胶在CUP上粘了两根整排的钉书针,缓存上粘了一排,粘完也不给他盖盖子了,一直用到我离职,这针都没掉,反倒是楼下有一台每天早上用来跳舞放音乐的主机,因为天天店内店外的推来推去,在某天再开机时爆发出了拖拉机般的声音,拆开机箱发现CPU散热器的四个塞子崩出来了两个,导致几乎是一种半悬空的状态。

网友:
用导热硅胶,注意是能凝固的那种

网友:
加风扇可以,要不经常清下灰尘,要不涂一遍三防漆,特别是广东,不然一段时间不用,真的会坏

网友:
3m9448a厚度1mm

网友:
上某宝搜索“硅酮导热胶",兼具导热和固化特性。如手头有704硅橡胶、AB胶之类也可以应急使用,但导热性能比前者差。或者用3M导热双面胶。

网友:
粘结散热片用导热硅胶吧

网友:
导热硅胶,要求不高用704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