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测试氧传感器

楼主(2022-04-23):
某宝买的力帆氧传感器用了二十多天就坏了,表现为发动机抖动,尾气气味大。
两根几欧姆的线接12伏电,我这个电源调到8V输出就是12V。另两根线接表笔,旋钮在电压档。按下气体打火机按钮,如果着火就吹灭它,然后对着传感器吹气。这个电压才0.6伏,据说最高要达到1伏才可以。
用原插头,接上大众传感器,装车好使了。
这是视频截图,不太清楚。

楼主:
接十二伏电是加热,传感器要热起来才能工作。试验时小心烫手。

网友:
表不错,论坛同款哈哈

网友:
那个电源挺好

网友:
20多天?是否可找商家更换?

网友A:
能否用一个电阻骗过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用一个电阻骗过检测

可以骗过电脑不报故障 但是等于是开环控制了

网友B:
这玩意终极维修 不都是排气管孔洞堵死   氧传感器外挂吗

网友:
这个还可以这样测我赶紧去试试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学生电源

网友:
加热型氧传感器,一定要等 温度上来了再温才是工作状态

网友:
这个电源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终极维修 不都是排气管孔洞堵死   氧传感器外挂吗

节约那点维修费不够油钱

网友:
电源是亮点

网友C:
氧传感器是用来控制发动机功率的吗?

网友:
很多说可以用洁厕灵清洗氧传感器的

网友:
很多说可以用洁厕灵清洗氧传感器的-----------有这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氧传感器是用来控制发动机功率的吗?

闭环控制喷油量来控制空燃比的,尾气里氧多可以加喷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终极维修 不都是排气管孔洞堵死   氧传感器外挂吗

传感器暴露在空气中,氧充足反馈给电脑,然后电脑多喷油……

网友:
楼主的电源偶也有一台,读书时的物理老师送的,挺好用的,刚拿到像宝贝一样。。。现在【退休】了,算起来这台电源应该有40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