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神器连接线

楼主(2022-04-23):
可能是医学上的传感器连接线,有没有用过的大神。

网友:
关键是形状特别,我看HDMI的针不比它少,只不过圆的少见。

网友:
不就是雷默快插头

网友:
传输信号的吧

网友:
没看见过,但也不见怪不怪。各种接口太多。

网友:
谈不上什么神器吧

网友:
信号线啊   很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