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友达屏G104vn01 白屏,

楼主(2022-04-23):
屏型号,

屏型号,

整个逻辑板

整个逻辑板

现在是偶尔大部分时间开机是白屏,偶尔能显示,请问这个屏的逻辑板关键点电压是?

网友:
看屏线是否问题

网友:
其他型号的友达屏电压,看看你能否参照一下
VIN1: 5.0V
L301: 5.V/7.7V
L302: 12.2V/21.5V
AVDD_D1: 12.18V
AVDD_D2: 12.18V
AVDD3: 12.18V
VGH1: 30.1V
VGH2: 30.1V
VGHD1: 30.1V
VGHD2: 30.1V
VGL1: -9.9V
V3D3_1: 3.3V
VSS1: -5.8V
VSS2: -5.8V
VSSO1: -9.0V
XVCC1: 3.3V
VSSO2: -9.0V
VTOP1: 5.3V,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伽马电路

网友:
伽马电路,检查一下14路电压是否正常,从零点几伏到十几伏

网友A:
查了一下,你的这个屏是3.3V供电,先在屏口LVDS位置测一下,看看有没有3.3,然后再测一下保险后边还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是保险烧了,再测测后边有没有大短路的的元件,别贸然短接保险直接上电。
如果保险没烧,再重点查伽马电路。

楼主:
今天重点检查了各处电压,供电 3.3V正常DVDD 3.3V正常  AVDD电压为0  另外VGH VGL VEE 电压都为零,怀疑下面的电路有问题  但找不到1008-6R的资料 时间来不及了,先购了一块屏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你的这个屏是3.3V供电,先在屏口LVDS位置测一下,看看有没有3.3,然后再测一下保险后边还有没有 ...

有这个逻辑板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逻辑板资料吗?

没有~~~~~~~

网友:
这种老屏,DC-DC电路还是很简单的,我看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腿比较少,还是比较好分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逻辑板资料吗?

看来糊弄事儿是不行,回了“没有”俩字,就被版主拦截了

那就发点对你有用的吧逻辑板上的芯片,由于芯片厂商和面板生产厂商之间签了保密协议,不会有这些芯片的PDF文档的。
这是友达AUO 1000-6R的管脚图

网友A:
你先把AVDD搞出来,DC芯片的18腿当mos管开关用的,接在电感和二极管之间,是个典型的升压电路。看看这个位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AVDD搞出来,DC芯片的18腿当mos管开关用的,接在电感和二极管之间,是个典型的升压电路。看看这个位 ...

avdd就是是AUO 1008-6R和6脚的一个电感产生的 今天有时候能正常显示,测量AVDD是10.6V 其它的电压也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vdd就是是AUO 1008-6R和6脚的一个电感产生的 今天有时候能正常显示,测量AVDD是10.6V 其它的电压也正 ...

应该是8.6或者8.7左右,10几伏偏高了,看看两个反馈的采样电阻阻值对不对,DC芯片的20脚的正常反馈电压是1.24V,你测一下。两个电阻一个师100多K,另一个是19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8.6或者8.7左右,10几伏偏高了,看看两个反馈的上拉和下拉电阻阻值对不对,DC芯片的20脚的正常反馈 ...

我再问下,两个电阻,一个是51D 332k正常,另一个标注是51C 但实际是40多K,我换成33K的,输出达到13.6V,另外,上电没输出,但用表笔量下19脚,就能输出了 是哪里的问题  但19脚外接的电阻 丝印24D 阻值是172K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问下,两个电阻,一个是51D 332k正常,另一个标注是51C 但实际是40多K,我换成33K的,输出达到13.6V ...

19脚连的那个172K电阻,你看看是不是虚焊了,电阻之前的2.5V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