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刚被工厂淘汰换下的山寨无线控制接收盒

楼主(2022-04-23):
工厂行车才换下的无线控制接收盒……
安装正常使用半年后,遥控无反应,维保工人拆后直接从高空抛下,右边的天线座直接损毁,下面一个钻孔貌似是维保工人故意用电钻打的,不知道用意是啥?扔下就是废品,抢在清洁工前面把它拿来,拆拆以充贴数……
外壳全鸟文的三无产品

拆开……,比几年前拆的一个简单了许多,或许是科技进步了吧

一共10个输出继电器,上、下、左、右,前、后、和其它4路辅助

工作电源有4种选择接插,AC12V直接输入,AC36V,AC220V,AC380V经变压至AC12V,该盒电源用的是AC36V。

多电压输入变压器

貌似刚打开就找到了被淘汰的问题点,7805稳压芯片烧了个洞……

主控及锁存寄存器,还有集成片的大电流达林顿晶体管

无线接收小板

无线通信芯片TDA5211

既然发现了被淘汰点,改天寻获遥控器后再尝试修复试试……今天拆解就先到此。
题外话:此货在家用领域有何余热可以发挥……

网友:
现在流行坏了不修,直接换新的

网友A:
现在好多产品觉得都是一次性的,坏了直接换。

网友:
这东西家里应该用不上吧

网友:
天车遥控器,四五百一套,遥控器应该能配上。

网友:
做工很好的

网友B:
维保人员动作有些粗暴

网友:
7805有个洞洞了

网友C:
36V直接用7805降压?  不是7805好像耐压只有30多V来着?    7805挂了 拆掉用可调输入5V看看后级是不是还活着?  7805挂了有可能直通  没有直通就有可能还活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V直接用7805降压?  不是7805好像耐压只有30多V来着?    7805挂了 拆掉用可调输入5V看看后级是不是还活 ...

那个变压器有多个抽头, 36-220-380, 应该是通过变压器先降压然后再整流给 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V直接用7805降压?  不是7805好像耐压只有30多V来着?    7805挂了 拆掉用可调输入5V看看后级是不是还活 ...

36v经变压至12V后,再通过7805的。不是说了,工作电源是有4种不同电压选择的,以连接在不同控制柜辅助电源电压情况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保人员动作有些粗暴

那是,反正是废品,怎样方便怎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产品觉得都是一次性的,坏了直接换。

价值决定地位……

网友:
可以试一下控制电风扇摇头

网友(2022-09-18):
给你家娃做遥控车用,或者改成遥控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