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我的M20面包车的倒车雷达控制器,坏了的没有找到配件,不知道怎么...

楼主(2022-04-23):
车上的倒车雷达不响好几个月了没有时间修,这几天有空拆开看看,发现线路没有问题没有破损,插头都很结实,供电也正常,三个雷达都不响不太可能是雷达探头的问题,这东西坏一个应该另外的还能工作,我这个是全都不响了,只能把控制器拆开了,一看很简单就一个IC控制,测量一番没发现问题,蜂鸣器加电也正常响,觉得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某宝查了没有这个模块卖的,有外壳类似的但是不便宜,还担心买回来不配套,某宝有这个芯片卖但是这个芯片貌似是一个单片机,这个单片机里面有程序吗?不知道是不是买回来一个IC芯片直接换上就行,要是需要写程序也不会呀,还没有程序。

网友:
我的也坏了,显示屏无显示,拆回家测试还是无显示,排除线断问题。想着利用原来的探头,31块买了一套显示屏和主机,还没来得及安装测试。

网友:
右边原车是铁将军,新买的个头小很多,见红色板那张。看上去和楼主的不一样。

网友A:
有单片机,肯定要有程序,向厂家求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单片机,肯定要有程序,向厂家求助吧

厂家会让去店里修,估计贵得很呀

网友:
那就整个一起换了吧

网友:
带程序的,买了新的芯片没程序也不行

网友:
改通用机 没几个钱的事

网友:
整个一起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