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没事给技嘉GTX1063显卡换硅脂换导热垫

楼主(2022-04-23):
技不如人、勇气可嘉的1063,用了几年了,以前只换过一次硅脂,最近网购时搜到个便宜的导热垫,点进去看评价都不错,手痒决定买来换掉技嘉显卡自带的导热垫。
显卡全貌:

电脑待机功耗,74.3瓦

跑甜甜圈3分钟,显卡77度,风扇1924转/分钟,功耗211.5瓦

这次的主角

拆开,技嘉显卡自带的白色导热垫已经很脏了,显存上有一些导热垫渗出来的油渍,显存是三星的,每块512MB

硅脂和导热垫换完后

上机

继续跑甜甜圈3分钟,GPU由原来最高77度降到了75度,风扇转速也降低了一点
由于这显卡太低端,显存没有温度传感器,无法查看显存温度,但这卡显存温度不是很高,所以换导热垫降温效果并不明显,意义不大

楼主:
以前有人说高刷显示器功耗比较大,我用功率计测试一下不同帧率下的显示器功耗
显示器60hz时,功耗14.3瓦

显示器120hz时,功耗15.3瓦

显示器144hz时,功耗15.7瓦

显示器240hz时,功耗17.3瓦

最后总结:显示器240hz刷新率比60hz才高了3瓦

网友A:
功率计用的频率高么,有一个一样的没用到10次。都是跟风买的。
换了硅脂肯定比之前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计用的频率高么,有一个一样的没用到10次。都是跟风买的。
换了硅脂肯定比之前好些。 ...

功率计买来测测家里的大小功率各种电器,比万用表用着方便,留着吧

网友B:
我觉得自带的可能比你买的要好,原因很简单,那么贵的显卡厂家一般不会用差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自带的可能比你买的要好,原因很简单,那么贵的显卡厂家一般不会用差的东西 ...

以前看显卡吧里很多人说过,说技嘉自带的导热垫不行,导热系数低还出油,而且导热垫和相变片是有使用寿命的,用到现在也该换了,本来想买销量最高的莱尔德9W的,但一看价格太贵了,最后搜到这个光皓达的便宜很多效果也不错

网友C:
问个问题啊各位,电脑上用的那种金黄色的脂,能用在功放管管或者三极管上?因为我在修电磁炉的时候,手头只有这种,于是把它涂在了IGBT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啊各位,电脑上用的那种金黄色的脂,能用在功放管管或者三极管上?因为我在修电磁炉的时候,手头只 ...

电脑硅脂也能用,就是容易粘不牢。我推荐用硅酮导热胶,固化后跟704一样,粘的特别结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脑硅脂也能用,就是容易粘不牢。我推荐用硅酮导热胶,固化后跟704一样,粘的特别结实。 ...

额!我说的是导热硅胶,不是硅橡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硅脂也能用,就是容易粘不牢。我推荐用硅酮导热胶,固化后跟704一样,粘的特别结实。 ...

就是这种

网友:
完全没有用,亏了人力

网友:
确实改进不大,我的固态加了一个铜散热器后温度降了十几度,CPU换了导管风扇温度降了有近二十度,效果惊人啊!

网友:
有变化就是有效果,只是效果是否明显。

网友:
材料虽然不同,手工是一样的

网友:
主要是MOS管热,显存一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说的是导热硅胶,不是硅橡胶

我不知道你的发热模块和散热片的固定方式是什么,如果有螺丝固定临时用用还行,这种金色导热硅脂属于最差的硅脂,寿命很短,硅油干了后导热性会变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的发热模块和散热片的固定方式是什么,如果有螺丝固定临时用用还行,这种金色导热硅脂属于最差 ...

电磁炉igbt,电源整流桥,大功率三极管等,都是螺丝固在散热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igbt,电源整流桥,大功率三极管等,都是螺丝固在散热片上

有螺丝固定那就没问题,就是那个金硅脂干的太快,高热环境下,几个月后硅油干了,导热性能就下降了,CPU用影响很大,不过三极管模块那种高发热元件,温度高几度也不会坏,换不换都行。我给LED灯板、三极管贴散热喜欢用硅酮导热胶,虽然导热系数没电脑用的硅脂高,但固化后与散热片粘的很牢固,连螺丝都不用上,长期高温导热系数也很稳定,一劳永逸。

网友:
怎么不用神脂?

网友:
这种相变材料的导热垫厚度超过2mm后导热性能就不好了(导热系数只能作为参考)
对散热要求高的地方,最好还是加铜片和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