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改明纬开关电源S-350-24为可调电源

楼主(2022-04-23):
名纬S-350-24改恒压恒流可调及加恒压恒流指示灯(0-28V/0-15A)|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4356  明纬 S350 电源改装的问题答疑解惑专用贴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6759-1-1.html 明纬S-350-24改恒压恒流可调及加恒压恒流指示灯(0-28V/0-15A)|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4356  明纬 S350 电源改装的问题答疑解惑专用贴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6759-1-1.html按照论坛上几位大师的教程改装了明纬可调电源成功,感谢aec大师phjzg大师的帖子,我把分压电阻稍作改动了下,而且把110V和220V的转换开关也利用上了,作为最高电压50V和99V的转换开关,一般情况50V够用了,缩小量程可以调压更精准一些,改好后电流最低只能调到300MA,手头没有7500更换,于是断开16脚的铜箔,给16脚加了几毫伏的偏压解决了,用的4位桂辰表头,电压电流还算精准,电流可以从1毫安起调,总体日常维修或者DIY够用了,电流最大设为5.17A,日常用没问题为了测量电源纹波,特意买了一块数字示波器,不会用,也不知道测得方法对不对

楼主:
另外我把主板上的LM358也用上了,按照三王家电的改恒压恒流指示灯的帖子改动123脚的外围原件加装了恒流指示灯电路,在此也感谢三王家电

网友A:
为了干一个30几块钱的电源,居然买了示波器,不服不行啊!

网友:
很有创意的改装

网友B:
楼主为改电源而买一台示波器够认真下本啊,确实改的挺好的解决了0A起调

网友:
每次看改电源贴,我眼睛都是花的,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干一个30几块钱的电源,居然买了示波器,不服不行啊!

杠上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改电源而买一台示波器够认真下本啊,确实改的挺好的解决了0A起调

我也是拼上了

网友:
看起来不太复杂,祝贺。

网友:
我的27v的改0-50v的,最低电流只能调到0.8安,按你的方法在16脚加电阻  最低只能0.5安。
还有就恒流指示灯 在空载  电位器调到最大 50v  恒流灯会亮  正常吗?

网友:
好像比27V的哪个电源要复杂。

网友C:
请教一下,我的诚联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电压可以0到30伏很正常。现在最小短路限流1.12A,我看电流从0起调是通过给16脚一个负压实现的。但我的这个开关电源它的16脚是通过一个1K电阻连接到康铜丝上的(接地),15脚是通过680欧的一个电阻连接到康铜丝的另一端,我按照你那个方法该如何改才能从零起调?麻烦有空给看看。另外这样改会影响电流检测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把主板上的LM358也用上了,按照三王家电的改恒压恒流指示灯的帖子改动123脚的外围原件加装了恒流指示 ...

请教一下,我的诚联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电压重新调可以到30伏很正常。现在最小短路限流1.12A,我看电流从0起调是通过给16脚一个负压。但我的这个开关电源它的16脚是通过一个1K电阻连接到康铜丝上的,15脚是通过680欧的一个电阻连接到康铜丝的另一端,我按照你那个方法该如何改才能从零起调?麻烦有空给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的诚联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电压可以0到30伏很正常。现在最小短路限流1.12A,我看电流从0起调 ...

你16 脚对外只有一个 1K 电阻接地吗?其它没有了?
最大电流调不小,是需要在16 脚加一个正偏正(一般只要几mV就够了),不是负压。
如果 16 脚对地有个1K 电阻,那么在16 脚 和 14 脚(5V其准间)加一个 1M 电阻,以使 16 脚有个5mV的正偏压,如果 1M 电阻手上没有,可以按 自己手上的电阻,计算下,降低16 脚对地的 那个1K 电阻或在 1K 上再并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16 脚对外只有一个 1K 电阻接地吗?其它没有了?
最大电流调不小,是需要在16 脚加一个正偏正(一般只 ...

加1M的电阻直接加在16脚和14脚上,不需要断开铜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16 脚对外只有一个 1K 电阻接地吗?其它没有了?
最大电流调不小,是需要在16 脚加一个正偏正(一般只 ...

是的,16脚对地只有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16 脚对外只有一个 1K 电阻接地吗?其它没有了?
最大电流调不小,是需要在16 脚加一个正偏正(一般只 ...

非常感谢,并接了一兆的电阻后,有时会无输出。根据计算有些偏大,改成0.9兆并接了以后,可以从零起调。再次感谢大神。

网友(2022-07-25):
明纬S350-24V开关电源,改装0-50V可调电源,最高只能到43V。如何把最高电压调到50V或者更高?

网友:
明纬S350-24V开关电源,改装0-50V可调电源,最高只能到43V。如何把最高电压调到50V或者更高?同问搞了好几个  电压上不去

网友(2024-10-16):
请问你16脚电阻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