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今天我也做了一个SM3267的g2写保护U盘

楼主(2022-04-23):
今天买的板子终于到了,于是第一时间干上颗粒
颗粒选的是64g的l06,编号nw918
因为是镁光3d颗粒,需要改造一下板子

首先移动电阻,从r43到r44,即电压1.8

补上三脚元件

拆掉sb8

ok,正常识别
但是虽然开卡OK,但是跑圈掉盘,根据经验是新增坏块过多

先用低格工具,擦除所有,扫描,报坏块过多,然后去掉扫描,正常开卡但系统不识别

此时换上白片工具,选择擦除好块,报容量变化错误,不用管,再点一次,终于成功继承低格工具的坏块表,量产成功

跑圈OK,就是速度感人

最后上专用写保护外壳,贴上标签
打完收工

网友A:
价格太贵,15一片,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太贵,15一片,没意义

玩着开心最重要

网友:
生锈了?这是多久了,拿WD40涂抹,用纸巾擦拭。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壳加板多钱一套?
差不多还是用双贴的写保护

网友:
能做的都是高手,手中还有淘汰的内存条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B:
板子是我开的,楼主你也不擦干净点,脏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我开的,楼主你也不擦干净点,脏很难看

我能焊完就挺吃力了,懒得擦了

网友C:
这么多, 要出售吗, 给链接吧

网友:
速度还行 比市面上大多tlc还是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我开的,楼主你也不擦干净点,脏很难看

深刻表示怀疑,老板您903的g2单贴写保护是不是已经画出板子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 要出售吗, 给链接吧

咸鱼有在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深刻表示怀疑,老板您903的g2单贴写保护是不是已经画出板子来了,

早画出来了,但没主控还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 要出售吗, 给链接吧

这一点也不算多了,我有老客户专门出口一直固定要的呢,去年就一直有做G2不带写保护出了,手上有一百多K主控呢,903没主控,3280和3281支持芯片MLC又不多,支持MLC的可能就3267稳定和好用,所以今年玩3267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深刻表示怀疑,老板您903的g2单贴写保护是不是已经画出板子来了,

3280画的写保护打样出来写保护时好时不好的,不敢生产,伤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我开的,楼主你也不擦干净点,脏很难看

板子连零件位置丝印都没,有没有跳线图啊?

网友:
我有个朗科的写保护 3267的 可惜是TLC白片,价格贵的一批,都可以买64G mlC的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0画的写保护打样出来写保护时好时不好的,不敢生产,伤心啊

不是3280写保护是有问题的吗,去年就有人做出来,之后有问题就放弃了

网友:
板加壳一套多少钱?最近看蛮多人玩这个的,便宜的话也整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