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钻夹头,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楼主(2022-04-23):
万能的网络,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感觉有点米沃奇2806的意思,应该是类似吧

网友:
先要学会使用闪光灯

网友:
看一眼就感觉是重型装备

网友:
只有个机头?

网友:
先猜一个翠峰,我感觉和我几年前的翠峰很像

网友:
直接咸鱼搜 翠峰 冲击钻  用镍铬电池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