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里奇18v充电头怎么改DC充电?

楼主(2022-04-23):
闲鱼上看到了这个,但只发现这一家。疫情影响发不了后货。
我想自己改,怎么搞?
我直接用21v充电器正负接电池正负,充不进电。其他帖子有说负极接个10k电阻就行,想问问具体插脚定义接法

网友:
量好尺寸,立创打板子做个就是

网友A:
没有检测协议的 直接可调电源+焊线的金属插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检测协议的 直接可调电源+焊线的金属插片搞定

电池保护板都上单片机芯片了能没有检测协议?

网友:
我买过,很简单的东西,好像是正极再出一根线接到T1或者T2脚上就行,当时买了拆开看感觉受骗了,一想这玩意才20几块钱,就一个外壳的钱,就用来通过DC口接砂带机用了,用手里的可调电源试了一下确实能充电,手里有个两个里奇原装的充电器,用这个冲没保护就再也没用它充过。你自己接线试一下,不行我抽空拆了拍照片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