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wii游戏机改通用DC电源接口

楼主(2022-04-23):
年前260买的一台wii游戏机,但是电源是很特别的接口,而且当时带的电源是比较垃圾的替换电源,用着实在不放心。还好电源是12V的,优质的12v电源很容易找。于是趁有时间将主机改一下接口,在保留原接口的情况下,增加一个通用的DC口。

特殊的接头,拆开看看正负极,用万用表测试了正负极的颜色没错。

准备一个DC母口,两条线打好头。

把主板拆出来,网上有很多教程,这里就不记录了。

翻过背面,在原接口的焊点焊上新的线。

外壳在原接口旁边居中开孔,1字底下刚好正中。DC母口的开孔直径7mm,开好后装上母口。

把主板光驱等装回去,各种不同规格的螺丝,拆装了几次才完全装好。接线插上母口再盖上外壳。这样接线方便拆装和维护。

万用表测试一下,接错就boom了。

装好外壳的螺丝,完工。

网友:
其实毫无必要,wii的本体和配件都及其便宜

另外是现在涨价了么?我之前买的wii套装120还包邮,前后买了2套,一台被我刷死了,又50包邮买了个主机.

网友:
这是最合算的游戏机了

网友A:
这机器最大的问题是色差电视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分辨率堪忧~
组装电源一般部合格,容易产生雪花屏,这种改造确实不错

网友:
为什么要改机器上面,直接利用原来辣鸡电源的头或者线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最大的问题是色差电视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分辨率堪忧~
组装电源一般部合格,容易产生雪花屏,这种改 ...

这玩意有转接头可以转hdm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转接头可以转hdmi,

那玩意我试过,分辨率还是很差

网友:
想当年我是850¥买的一套二手,七八年前

网友C:
WII怎么读取游戏的,游戏卡,还是硬盘的,当年扛住没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I怎么读取游戏的,游戏卡,还是硬盘的,当年扛住没入手

usb 移动硬盘,分2个区,一个app,一个游戏,复制wbfs文件就行,有PC端工具来整理包括封面,文件名啥的

网友:
这东西好玩不?

网友:
玩体感游戏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最大的问题是色差电视已经很少能见到了。分辨率堪忧~
组装电源一般部合格,容易产生雪花屏,这种改 ...

拿手柄玩体感游戏不错的,特别是小朋友抢着来玩,ipad都没这么抢手

网友D:
不用改的吧? 把原来的电源拆了,只用电源线,接到一个好电源上去就行了,用DC口反而增加很多问题,比如说用了电压不匹配的电源,或者正负极反了,然后烧机器,原装这种特别的接口,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另外,我感觉用wii模拟器玩也行,配个wii手柄就行,之前看见过有人用wii主机用的蓝牙模块,拿来改成USB,接到电脑上,配合wii手柄加感应条来玩游戏

网友:
这么老的游戏机,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的吧? 把原来的电源拆了,只用电源线,接到一个好电源上去就行了,用DC口反而增加很多问题,比如说用 ...

这个倒不会,电视柜那里做了12V集中供电,机顶盒路由摄像头软路由等一堆设备都是12V分出来的,而且家里只有我弄这个东西,肯定不会错

网友:
这么多年了还要260大洋·········

网友(2025-07-29):
引用 楼主:
拿手柄玩体感游戏不错的,特别是小朋友抢着来玩,ipad都没这么抢手

你好,问一下玩体感,需要鸡腿吗,直柄带不带加速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转接头可以转hdmi,

转了能提升画质吗

网友:
用原来辣鸡电源的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