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闪迪时光盒 迟来的首拆

楼主(2022-04-23):
闪迪时光盒,号称可以存储数据100年,外壳做工还不错,整体金属材质,很压手

楼主:
拆之前来个测试,速度中规中矩

楼主:
接着往下拆,把底部防滑胶条死开就能看见螺丝,撬开卡扣就能分离上下盘体,然后就是闪迪经典的套娃

楼主:
最后再来探寻一下闪存颗粒。风枪加热除胶,最终确定闪存为32 nm tlc,我就很好奇,tlc如何做到一百年不丢数据的

网友:
还以为是珍贵的SLC呢,时光盒不是得保存百年的嘛

网友:
小U盘加了个大外壳啊、、、

网友:
看这拆机,怎么看也不应该是正品啊。。。

网友:
之前谁说时光盒里面是SLC颗粒的

网友:
原来是TLC我还以为是SLC甚至大容量nor flash,EEPROM之类的

网友A:
这种套娃结构不像是闪迪这种大厂能做的事。。

网友:
U盘加外套,价格翻几倍

网友:
在你用的时候不坏,等你想起来了,它也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套娃结构不像是闪迪这种大厂能做的事。。

我有个闪迪的双头U盘,拆出来一看,是一张TF卡。

网友B:
确定这是真的时光盒吗?这明明就是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这是真的时光盒吗?这明明就是U盘

我补图了,你再看看

网友:
原来是转接结构,要存储时间长可能是一次性写入芯片。金属外壳散热防摔。

网友:
套娃呢,这玩意忽悠人

网友(2023-03-02):
是不是芯片被辐射过,特性改变了

网友:
u盘转接,是真的闪迪吗?

网友:
大厂也这样糊弄人吗?
好在没买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