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厂家定时自损的璐瑶颈椎肩部按摩仪-过保自动磨烂

楼主(2022-04-23):
之前买了这个按摩仪,垫在枕头或者肩部背部可以自动按摩,价格也不贵,论坛优惠购推荐的,牌子好像是璐瑶

12V供电的,另外送了个车载插头,

故障就是突然没反应了,确定不是电源坏了,拆开看看,原理很简单,一个12V电机驱动两个减速齿轮转盘上面有凹凸,模拟按摩

对应的布已经磨烂,然后绞进转盘顺带把按钮开关的电线也缠进去扯断,无语

泡沫像是模具一体发泡,预留了线材的通道

断裂的按钮开关线

补焊之后打胶固定

清理磨碎的布屑

通电试机功能一切正常

所谓的红外管理疗

其实就是红色漆膜的白炽灯,无语

最后剪了一条破牛仔裤,移植了一块布缝上去,这下应该耐磨了,厂家也是故意的,就希望你们过保之后布磨烂损坏

网友:
简约手表6.9 折叠小锯4.8 手持无叶风扇17.9 青岛原浆啤酒2升16.8 冰丝内裤3条11

网友A:
牛仔裤布缝上去肯定耐磨了,厂家不会用这么好的料

网友B:
我们老爷子的掐脖子的那种跟这个外观差不多,也是双轴电机的,因为本来掐脖子用的,让老爷子一条腿给压上去了,结果磨坏了那跟手一样的塑料玩意,只能扔一边了,电机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爷子的掐脖子的那种跟这个外观差不多,也是双轴电机的,因为本来掐脖子用的,让老爷子一条腿给压上去 ...

老爷子腿太粗哈哈哈哈哈,那个塑料件配件应该是有得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仔裤布缝上去肯定耐磨了,厂家不会用这么好的料

如果下次牛仔裤磨破了,这电机估计也快报废了哈哈

网友C:
数码之家拆客还得学缝纫技术。

网友:
定时自损?这么高级?

网友D:
第一眼我以为是眼镜盒

网友:
牛仔裤的布,肯定耐磨!

网友E:
后来公司作为年终抽奖发的高级筋膜枪,颠覆了我对筋膜枪的认识
那货淘宝上标价280好像,18v电压,力量大的出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来公司作为年终抽奖发的高级筋膜枪,颠覆了我对筋膜枪的认识
那货淘宝上标价280好像,18v电压,力量大的 ...

竟然这么贵

网友:
完全不是论坛之前卖的那种一二十的、不是一个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之家拆客还得学缝纫技术。

基本功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眼我以为是眼镜盒

大号眼镜盒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来公司作为年终抽奖发的高级筋膜枪,颠覆了我对筋膜枪的认识
那货淘宝上标价280好像,18v电压,力量大的 ...

有钱人的公司啊,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钱人的公司啊,羡慕

是的,有钱人开的公司

网友F:
牛仔布可以,耐磨,我的是老篷布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仔布可以,耐磨,我的是老篷布弄的!

厉害,那耐磨了

网友:
厂家也要生存的,既然过了保修期了,坏了就和厂家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