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CS1802A/MAS0902主控开卡问题。Please fix DCO_SYS value

楼主(2022-04-24):
手里有个杂牌固态。主控是CS1802A查资料是套了好几层马甲…颗粒丝印BW29F1T08EMHAFS4,查了一下闪存信息也没查出来有用信息。找了一些工具尝试开卡。大部分不认闪存。凑巧看到论坛有人发了个定制工具。尝试了一下。发现可以认闪存,但是还是缺少什么东西。看了一下闪存列表,感觉这条对应的ID像是后来添加的。各位大佬看看什么情况。
附上使用的工具。也是从本论坛下的。

网友A:
闪存“BW”是不是佰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BW”是不是佰维的?

不知道哎,没查出来,硬盘好像是个金维胜,这个主控有没有能查id的小工具?

网友B:
sv4固件估计两年内不可能放出来v2,建议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v4固件估计两年内不可能放出来v2,建议搬板

这个颗粒id识别的是正确的吗?

楼主(2022-06-28):
搬板58xt了各位,一共4个颗粒。贴两个颗粒开了240G,跑圈这速度…

网友(2022-09-03):
学习了 小白一个

网友(2023-01-28):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我的跑到5%就跑不动了,芯片是tigo TAHTLGQJB3DA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有大神了解吗?

网友(2023-04-01):
mas0902b-2c主要缺固件,卖的很贵

网友(2023-05-31):
原来型号应该是MT29F1T08EMHAF  ID:2CA48832A100  CE有4个   3D TLC  B16制成  128G单颗容量

网友:
这些玩意缓外拉垮

网友C(2023-07-08):
我手上也有一个,梵想S101  240G,单颗粒.如图.

网友(2023-08-29):
smi的好使啊

网友(2024-01-20):
反正各种组合,感觉有些头大

网友(2024-03-04):
下载了,这个怎么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一个,梵想S101  240G,单颗粒.如图.

哥们, 你开出来没有? 我这个也是FX的,型号一模一样,就是没有这个固件。。 GCPMCAAH.bin  开出来给个工具啊...  本来盘好使,就是速度慢,我就给RDT重新开卡,跑完RDT一开卡完了,没固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