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邻居拿来的充电理发器

楼主(2022-04-24):
疫情期间大家封闭在家,基本都自己给孩子理发了,邻居家的前几次用着都好好的,前几天打开没反应拿过来找我修修。

拿到手还没拆开就能闻到一股胶木烧糊的味道,拆开果不其然烧的一塌糊涂。
电路简单,物理开关,明显是限流电阻烧毁,用导线直接连上凑合使用

网友:
可能是用错线串入高压了。。。。

网友:
这么煳!手拿理发器,感觉手心越来越热,突然就燃起来了……

网友:
都这样了,电机真坚强

网友:
看电路结构得知这是一个低压输入充电的产品。

网友:
有很多用电瓶的就是一个二极管加电阻充电,但电池的用这么简单的电路还没见过

网友:
我家也是用了电推子好久了,包括原来还有一个插电的,后来开关坏了,直接废掉了开关,插电就转,回头哪次回家我再装个开关吧,不然不方便

网友:
好像现在都是usb充电线    误用220V

网友:
充电理发剪现在许多家庭都有,确实方便。

网友:
好简单的电路

网友:
电池这样烤都没爆?

网友:
电机廷坚强。

网友:
还是买正规品牌的靠谱

网友:
这个电路也太简单

网友:
这种理发器要买名牌大厂的,小作坊的东西真不行,也不安全

网友:
插头这种最容易插220V电压,还是用手机通用插口好。

网友:
误接高压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