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边充边用的充电宝的主板怎么改成能边充边用的?

楼主(2022-04-24):
手里有一些老的充电宝的电路板,貌似都不能边充边用,有啥办法改成能边冲边用的吗?

网友A:
输入5V-肖特基管-输出    输出也改一下  割断原来的直接输出 也加一个肖特基到输出     输入到输出的用于直接输出   原来输出的割断加的用于防止芯片被反向电流搞坏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5V-肖特基管-输出    输出也改一下  割断原来的直接输出 也加一个肖特基到输出     输入到输出的用于直 ...

你这是复制粘切的一楼的内容啊

网友B:
从输入端并联一个直通的到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输入端并联一个直通的到输出口

应该再加个二极管隔离下吧,否则会损坏充电板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再加个二极管隔离下吧,否则会损坏充电板的吧?

那肯定好,我说的只是一个大概方案罢了

网友:
这个要有技术了,用二楼的方法,我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