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奔腾电磁炉,线盘就那样

楼主(2022-04-24):
修一台奔腾电磁炉,插电源不通电拆。发现主板保险部分烧黑烧断,高压0.33电容焊点松脱,大功率管尚好,但线盘目测过热烧得不象样,并且为铝盘。用洒精清洁底板,恢复保险,加焊电容焊焊点,用一个旧线盘代原盘后,串灯试机无断路。去掉串灯试机正常。但代换丝盘过大,螺丝孔也不对,最后用木板块粘底板代螺柱固定。

原铝线盘很持殊,三个螺丝孔是正等边三角形排列,螺距13.5cm。线圈分三层绕制。我有这么小尺寸的单层铜盘,螺孔也对,但那是给茶炉用的,怕功率太小。网上也搜了,没这么小尺寸的,等边三角形螺距的发热盘。还有,原盘是双感应电阻的,只好在代换盘上硬生生的加多一个上去。

网友:
烧成这样还能修,不容易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脱焊的原因吧

网友:
现在铝盘是标配了

网友:
烧成这样,没有温度保护吗!

网友:
看线圈盘子颜色就知道是铝盘

网友:
线盘真小,偷工减料。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五笔,鉴定完毕

网友:
现在市面上用铜线盘的电磁炉,差不多见不到了。还是零几年的老货实在,皮实耐用。

网友:
越来越假了。。。。。。

网友:
用旧线盘代换的方法修复还行,如果没有旧线盘就只能扔了,修过多次厨房电器,总觉得修的划不来

网友:
老奔腾没有 了。

网友:
奔腾电磁炉,还真有奔腾的气势。

网友:
现在大多数都是铝盘的了。

网友:
烧成这样的也能修

网友:
电路板都糊了

网友B:
渣到爆,这个可以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渣到爆,这个可以丢了

主板虽看到黑黑的,其实也只是烧断当保险的铜薄。和一个振荡电容脚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五笔,鉴定完毕

手机发的帖用手写。电脑发的用拼音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