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一个5105软路由玩玩,坛友有推荐性价比高的吗

楼主(2022-04-24):
最近想入手一个5105软路由玩玩,看了闲鱼 PDD加内存和硬盘都要一千多了,坛友有推荐性价比高的吗

网友A:
楼主带宽是多少

网友:
家用软路由也没必要,300只有的路由足够了。。。学习一下倒是可以

网友B:
同问?我装了千兆宽带也还是用的红米AC2100路由器,受千兆光猫限制,电脑有线测速945M。

网友C:
软路由感觉没什么必要

网友:
多逛了几圈恩山,总觉得自己该有个软路由才行,实际一看,自己家蹭单位的百兆宽带而且就两三个手机上网而已。

网友D:
畅网

J4125软路由,准系统580元,自装8G内存和512G存储盘。

性能够用啦!

网友E:
不出国没必要用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畅网

J4125软路由,准系统580元,自装8G内存和512G存储盘。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出国没必要用软路由

其实是为了单小主机用的,放老家,老家刚好没有电脑,回去可以用接电视看看电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感觉没什么必要

其实就是想要个多网口的主机

网友F:
软路由玩一下可以,刚撤下J1900,换上了华硕的ACRH17 (刷Openwrt),55R留学上到11万,200M光纤没必要上软路由,功耗(软路由+AP)大得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路由玩一下可以,刚撤下J1900,换上了华硕的ACRH17 (刷Openwrt),55R留学上到11万,200M光纤没必要上软 ...

其实就是为了玩,我看5105功耗说吃10w左右

网友:
软路由看着配置高,其实用起来不咋的,还不如搞一个二手的好路由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装了千兆宽带也还是用的红米AC2100路由器,受千兆光猫限制,电脑有线测速945M。 ...

换万兆光猫换万兆路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带宽是多少

老家200M的,也缺个客厅小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为了玩,我看5105功耗说吃10w左右

好吧,10W软路由,加上AP 7-8W,17瓦逃不掉了~
软路由系统普遍玩的是Openwrt,搞台性能不差的无线路由器刷op也同理;
用了这么久软路由,感觉同光纤同留学帐号情况下,ping值软路由比无线路由器的都要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换万兆光猫换万兆路由啊!

万兆光猫即使运营商有价格也很高(B站科技宅小明用的软路由加万兆光电模块,单单光模块就小2000块钱),万兆路由器倒是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兆光猫即使运营商有价格也很高(B站科技宅小明用的软路由加万兆光电模块,单单光模块就小2000块钱), ...

不差钱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