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检修技嘉H61主板重新上电才能开机并重启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2-04-24):
手上有一块套奔腾G2020+技嘉H61主板+杂牌4G内存条。主要故障为第一次开机风扇转一下,再也开不了机,要个几秒重新上电才能开机。开机过程风扇转5秒左右会停下,再次启动。

网上查资料,主板存在短路,一般是电容漏电。
以往经验,不管什么故障,先加焊,我扛起热风枪吹呀吹呀等降温开机,故障一样

果然靠运气是不行的,只有开干了。拿起万用表测,发现南桥那边的电容阻值只有20欧(我还不懂),干它热风枪吹开再测,嘿,还短路,阻值变1欧了,看来找对地方了(我就是个傻子啊),继续吹,我吹呀吹呀

把南桥这边能看到的电容统统干翻。测的时候发现温度高阻值只有1欧还不开机,低的时候有20欧才能开机。这时候一道天雷把我劈醒了,这根本就是高温保护

等温度低了继续找,发现BC139电容短路了

看着电路图,只有-H_SNB这个才有可能短路,继续找资料知识不够,网络来凑

这是让我干CPU的节奏?

南桥,我不应该虐待你啊。CPU电容阻值为0,现在手上没有别的CPU可以试,但基本确定是CPU的问题了。

瞎折腾一个晚上,就像牛耕田一样,把南桥犁了一遍

网友:
没有白干,收获了知识

网友:
南桥怕不是下面已经爆锡开锅了

网友:
厉害了会修主板的都是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我遇到主板问题只有扔了买个二手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手艺,修主板的默默洗手回家了

网友:
如果是cpu问题换了主板也一样,哈哈
其实换个cpu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好像这类的cpu很便宜。

网友:
几十块一个H61,不够工钱的

网友:
应该先用好的CPU,内存,电源替换,确定是主板问题,在折腾。

网友:
会看图纸的都是高手了,我图纸都不会。

网友:
能在主板上找到短路的电容真叫有本事,太小了,看着都费劲

网友:
有收获,能网络一遍就有。

网友:
厉害了这个搁我只能换了

网友:
佩服佩服,电容短路真的是抓瞎的。学习了。

网友:
淘宝上5块钱包邮的CPU撸一个回来试呗,记得用签到红包

网友:
其实只要开机你的屏幕有显示,CPU就没问题

网友:
那么到底修好没有啊,我是坏过好多板了,不是拆电容用就是 值点钱的当芯片价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