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有预装不会自动升级的企业版win10的品牌机吗?

楼主(2022-04-24):
在网上了解到貌似有企业版的win10不会自动升级系统,请问有预装企业版win10的品牌机吗?为啥市面上的商用主机基本都预装普通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
我就是自己装的MSDN英文企业版LTSC

网友:
自用的话随意(小单位也可),大企业(上市公司)一定要用正版

网友:
企业商用机或者自己安装的企业版win10都会自动升级

网友:
普通品牌电脑大都是预装的家庭版,价格原因…… 如果不想升级,直接禁用系统的自动升级功能就行了,跟版本无关

网友:
可以肯定,市面上絕對不會有企業版品牌機賣。不想升級的話禁用升級組件或者乾脆卸載掉升級組件。

网友:
禁用系统的自动更新功能还可以自动升级?

网友:
windows update可以由本地管理员指定升级什么(预先下载好,或直接从微软获取),则此时
update是从本地操作。这样内部网也能获取更新而不用走外网。
但很少有企业(得巨型企业)的安全管理会这样玩...

至于为啥没有预装“企业”版,因为“企业”版可不是“买盘安装”,而是买批量授权,就是签协议。
至于系统(镜像)怎么搞,自己解决,企业不企业版,不是系统说得算,是授权。

LTSC不仅要掏钱买系统,还得买维护服务。

网友:
在企业里见过的也都是专业版

网友:
首先自动升级和什么版没关系,区别只在于不同版本组件不一样升级包数量有些区别。所有版本都可以关闭自动更新,也可以通过限制流量来手动选择更新。LTSC版的更新只会打补丁不会功能上增加,所以比一般版本更新频率少一些

网友:
如何彻底禁用win10 win11的升级

网友:
拔掉网线 永不联机

网友:
DISM++去了解一下

网友:
百度:联想关闭或开启Win10系统的自动更新,去联想官网下,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