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車 電動車 後座扶手

楼主(2022-04-24):
https://www.motorfans.com.cn/thread-18733502-1-1.html
之前看到一朋友的改造,發現後面的扶手很實用,可惜沒給出鏈接和關鍵詞,於是自己摳圖再掃描,找到了產品,原來不便宜了,如果能用電腦椅子的改造的話,就性價比就高樓

楼主:
taobao收藏了這幾個商品後,現在還推薦了一種摩托車尾箱的扶手,看起來也是有改造潛力的

网友A:
这个安装了好用吗?

网友:
电竞摩托车?

网友B:
椅子扶手的强度可能没有那种专用的折叠扶手高,但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安装了好用吗?

不知道,看到人家的專車安裝了,但也有人說是什麼肋骨破壞者,不知道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椅子扶手的强度可能没有那种专用的折叠扶手高,但是能用

如果有便宜的折疊的就好了

楼主:
這東西還是別裝的好,很多車友反應一撞就成大問題
和小車的擺件一樣,保平安的,一撞就成飛彈

网友(2022-08-15):
这能当个圈椅了吧

网友C:
不知道交警会不会管,还是不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交警会不会管,还是不装比较好

對,出事很容易造成更大傷害,後座還是直接用手緊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看到人家的專車安裝了,但也有人說是什麼肋骨破壞者,不知道什麼意思 ...

就是万一出现骑行意外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把人的肋骨等受伤....

网友:
后备箱两侧固定2个可以向前旋转的木杆子就行了,这太麻烦 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