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进口的塑料润滑脂会导致接触不良吗

楼主(2022-04-24):
买了几天的c4-12充电器,滑轨附近已经和塑料外壳摩擦产生了很多黑色的塑料碎屑,想涂抹原来在淘宝上买的进口塑料润滑脂以减小摩擦,不知道是不是会导致接触不良,问问大家。

网友:
能用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
磨段时间槽子大点就好了,也不是常用,没必要上润滑

网友:
同问,我的一个也是很涩,不好推拉,也是觉得怕导致接触不良没有涂抹润滑脂

网友:
有3种的:
1,润滑
2,导电
3,润滑+导电

网友:
跟楼主一样,之前论坛活动得的充电器,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想上润滑油,想了想,如果上了润滑脂,简直就是吸灰神器,灰尘全部粘在润滑脂上,我就直接打消了这个念头

网友:
可以用,只要不涂到与电池接触位置即可。

网友A:
用铅笔划几下不是更好吗?

网友:
一般的都不导电吧,高压可能不行,低压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铅笔划几下不是更好吗?

铅笔导电不好,用点凡士林或者白色塑料润滑脂,或者车窗润滑剂。合适。
吸灰也没事,等磨合好了擦干净即可

网友:
拆开,把滑道中的金属片打磨光滑就行了。

网友:
WD-40喷一下不就行了,或者用铅粉涂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