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号称一斤水一分钟---捡漏拆修微致3500W商用双头电磁炉

楼主(2022-04-24):
某晚睡前刷手机,看到离家几百米内有人在小黄鱼上几十块钱出售商用电磁炉,沟通后骑着小电驴连夜拉回来,卖家还一个劲说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插电会跳闸,好心的小姐姐。我这人闲不住,心说马上五一了得给自己找点事折腾,万一自己菜卖废品还能回血不是?果然期望和惊喜是成反比关系,有时降低预期反而会给你小惊喜,到手发现除了有点粘手,成色还不错,分量还挺重,不锈钢用的是201,边角部分还是会生锈的,两个电磁炉各用一条16A插头线,控制面板这边做了防水折角,后面散热口也有防水功能。

楼主:
经过检查双头电磁炉一边是好的,另一边短路了,拆下主板

网友:
就个壳子都回本了

楼主:
洗洗刷刷完工,把生锈的螺丝换掉,吃灰中,家里灶台放不下这个大家伙。

网友:
不错回本了捡漏成功

网友A:
咸鱼上200出掉,标题写美女自用一手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200出掉,标题写美女自用一手电磁炉

标题抓眼球很重要

楼主:
这货待机功率和家用的一样2.7W左右,我家里用的美的标称2100我实际只有1850W。

楼主:
艾赛斯-IXYS DSP25-12A

网友:
赚到了,直接转手就是一笔

网友:
会修就是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200出掉,标题写美女自用一手电磁炉

咸鱼好多商家都是扣脚大汉自称美女的

网友B:
两个炉头同时工作的话差不多接近7KW了,一般家庭入户开关最多也就30A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炉头同时工作的话差不多接近7KW了,一般家庭入户开关最多也就30A左右吧
...

看具体情况,我小区入户6平63A总闸,厨房进线4平,双炉头满负荷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一般插座配2.5平用双炉够呛,但也勉强,线芯发热还不至于冒火

楼主:
昨晚300元出掉了,换回35A扁桥,拨码开关用WD40处理了一下。

网友:
单管方案,哎

网友:
我在想啊,你像大功率开关电源变压器很小一样,可以用小的线圈,短一点内阻小一点,开关频率高一些,配上壮实的开关管是否也可以实现大功率啊

网友:
好大个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