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朗士ROSY LED灯电源驱动器

楼主(2022-04-24):
LED电源还是感觉可能有点相当不错的呢

网友:
有个漂亮的外壳。

网友:
感觉壳子线材比板子都贵

网友:
好的LED灯电源是那种铝壳的然后灌了电子密封胶的那种

网友:
板子都黄了芯片哪位置

网友:
外观不错,内容一般。

网友:
玻纤板不好

网友:
摸黑作业呢

网友:
壳子用来糊弄外行人

网友:
看到了,驱动热变色了

网友:
这种电源都是用一个小电阻代替保险,是为了节约成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