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多亲QIN2pro扩容4G缓存/运存成功,运行速度有明显提升(图文)

楼主(2022-04-24):
有了之前的一次BGA成功后: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084-1-1.html,打算尝试给这机器缓存扩容,2g运存现在来说确实太勉强,淘宝类的开启速度运行都比较卡顿,换4G后运行速度确实比较明显提升,下一步研究下把32G ROM扩容128GB(图文)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
手机都用大S片啊?

网友A:
楼主工具真全,手工也好,手残党的我就只剩下膜拜了

网友B:
手残党,苹果主板拆储存做u盘都失败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工具真全,手工也好,手残党的我就只剩下膜拜了

我也是弄这个之前做很多功课,多注意些手别抖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C:
那不是理论上所有手机和平板都能扩吗?

网友:
好手艺,没技术的手残党羡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残党,苹果主板拆储存做u盘都失败的路过

手工可以练习,苹果有黑胶不好拆,LGA60做u盘好像只有专用板子好使

网友D:
这是什么封装?是内存 储存2和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封装?是内存 储存2和一吗?

不  都是单独的,硬盘在板子另一面

网友E:
能贴内存CPU的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贴内存CPU的都是大神

过奖了我顶多算大神经,不懂电路最多只能动动手工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理论上所有手机和平板都能扩吗?

理论上只要没加密什么的,缓存和硬盘类别一致都可以,这机器看过有人换4g镁光,我也是试试心态换的三星4G,镁光的真不爱用

网友:
有工具,好干活

网友:
内存和CPU不是二合一的?

网友:
能拆手机CPU又能装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竟然没封胶~

网友F:
无网植锡的话,锡浆不好搞,但是你用锡珠,为什么不在背面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网植锡的话,锡浆不好搞,但是你用锡珠,为什么不在背面加热?

这个还真想过,考虑加热台没弄过不了解温度控制怕把芯片烤坏,用风枪背面吹也不太方便,用锡网正面加热方便而且锡网也把芯片本体挡住对芯片伤害小更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