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F301拆机

楼主(2022-04-24):
回头改磊科236W玩玩

网友A:
5357,发热,那可是杠杠的。

网友B:
改的话是不是得拆闪存?

网友:
这种博通芯片的完全没有折腾价值,发热很高,加了散热,温度倒是不上去了,用起来还有种断流的感觉,这个该退休了

网友:
除了当ap 或者蹭网,这个基本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57,发热,那可是杠杠的。

是,外壳都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话是不是得拆闪存?

拼多多下单买了64mddr内存,手上有8m闪存。

网友C:
发热贼大,又没有op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贼大,又没有op可以刷

可以刷磊科NR236w固件,双WAN口。

网友:
腾达惯用的博通方案,发热大,桥接不稳定

楼主:
硬改成功,LAN1变为WAN1,LAN2变为WAN2.

网友:
腾达博通方案的机器,固件只有1-2M,中继功能做的很好的

网友D:
看着发热有些大,外壳都烤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发热有些大,外壳都烤黄了。

我估计不是因为发热,而是被烟熏黄的,就像以前网吧里那些白色显示器

网友:
腾达F3 V3版换壳机

网友:
腾达F301市场上还是有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发热贼大,又没有op可以刷

BCM5357/5358好像都有OP吧?

网友:
是不是再改个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BCM5357/5358好像都有OP吧?

没搜到,改成8+64 ,只刷了个磊科,也不知道加上去的内存认到没有

网友:
老设备了,家里有一个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