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器选择问题

楼主(2022-04-24):
油价上涨,车很少开,最近开始出现电瓶缺电,请问那种电瓶充电器耐用实在些,希望能推荐。

网友:
如果只是偶尔家用补电,最实惠的是网购便宜的开关电源形式的,小电流6A左右的,全自动充满自停,还带电压显示,50块左右,便宜又省心!这种大牛的死重死重,提两次就累了,虽然皮实耐操,电流也大,但是价格很贵!一般专业修车店才用这种的。

网友:
随便买1个吧,油价不会是天天上涨的,但也有天天上涨的可能。
充电器耐用与不耐用,都不是问题。

网友:
买第一个吧,外壳厚实,环牛粗壮,

网友:
换电瓶最划算

网友:
买个充电的,还是买个应急的,实在开的少不行就把电瓶负极拔了

网友:
打算买一个给电动车电池充电也给车上电池备用,选楼主这种还是电动车充电器形状的,有买过的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买个开关电源,能调流的。体积小方便。

网友:
油价上涨不开的话,不光是电瓶的问题,轮胎什么的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准备留用十年二十年买第二种,因为简单不能再简单了,相对而言机械产品可靠性最好。

第一种做工好,外壳也厚,但是里面有电路板,裸露加上电容容易失效,后期相对而言更容易坏。

网友:
我随便买了个某南车的,用着还行,主要是看你的电瓶是不是启停电瓶,有启停的好像电压要高一点,普通的充电器充不了。

网友:
电瓶充电器还是传统变压器+半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