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内部的积灰清理也很重要

楼主(2022-04-24):
邻居请我帮忙检查电脑,具体问题是不定时卡顿,重启等。用软件测试稳定性,发现是cpu温度高了,被保护了。拆开机箱一看,积灰严重,cpu散热器上一层杂毛灰,风扇都有点吃力。
毛刷和气罐一起上阵。。。半小时后重新开机跑测试软件,后台看cpu温度,基本降低了4-5度。个人感觉风扇噪音都小了。

所以电脑使用环境也很重要,家用电脑就是个吸尘器,一定要清灰。

网友A:
十五年前同学让我去收拾电脑,拆开后发现使用的CPU风扇已经几乎无法转动了,还别说是正常转动,是无法转动。那种积灰啊,手转都费劲
不过那电脑也没有因为高温关机死机啥的。

网友:
不知道哪种进风口有滤网的机箱里面会不会进灰尘。

网友:
每年夏天之前清灰,常规操作

网友:
家里的台式电脑每年都要彻底清理灰尘一次,并换新的CPU散热硅脂,主机电源每两年也进行一次灰尘清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五年前同学让我去收拾电脑,拆开后发现使用的CPU风扇已经几乎无法转动了,还别说是正常转动,是无法转动 ...

cpu的发展追求频率速度--发热大---新架构新工艺控制热量----继续追求频率速度----发热增大的循环中

网友:
我现在的台式机,进风口都用口罩的最外层剪好尺寸,用双面胶粘上,定期更换,有一定效果

网友:
还是换些东西好。

楼主:
在这么卷的情况下,尽量不花钱。

网友B:
吸尘器是电脑的附加功能

网友:
定期清灰是有必要的,但是我嫌麻烦,两三年才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尘器是电脑的附加功能

吹风机才是!

网友:
楼主只说降了4-5度,那么温度实际是多少呢?
我个人认为,在不玩游戏的情况下,CPU最好不超过50度,游戏时也不要超过80度,否则就考虑换散热器吧。

网友:
气罐是什么?

网友:
还从来没给电脑清过灰

网友:
清灰要做好防护,要不然喜闻乐见烧显卡、主板

网友:
曾经用手揭起过一块和主板一样大的小毛毯,差不多8毫米厚

网友:
趁机给风扇上点油,多用一两年。

网友:
公用的电脑从没人清理过但一直用到坏,家里的常清结果常坏,搞不懂

网友:
确实要定期吹灰,延长电脑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