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测电容忘放电,事隔34个月再修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22-04-24):
测电容时又忘放电了,再次把晶体管测试仪烧坏了,不过这次电压低,只有12伏,损坏也沒上次严重,屏能点亮并正常显示,测电容时容量小了很多,1000微法电容只测出几十微法。只能再次俢理,有了上次修理经历,只次就有经验了,先把静电抑制管svr5-04用热风枪吹下来,上电测电容正确,表明只是这个静电抑制管svr5-04击穿损坏,上次买了10个还剩9个,换上一个,这次等于零成本修复。为了防止再犯同样的错误,写上“测电容前放电”提示,用玻璃胶封贴在面板上。
附上次的维修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55-1-1.html

网友:
这么容易坏

网友:
下面再加上一排

网友A:
干脆测试端加个常闭按钮吧,,测量时按下

网友B:
说实在话,这东西就是玩具。

网友:
有放电管,确实好多了。我是没有使用放电管,坏了就要换单片机。

网友:
看到楼主另一个帖子子说多买了零件以后坏了还可以用,一语成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脆测试端加个常闭按钮吧,,测量时按下

好办法,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测试端加个常闭按钮吧,,测量时按下

那需要三联控旳。不过上去可能还会烧。这玩意儿,遇高于5v的电压可能就会烧。

网友:
有时候还是会忘记....

网友:
干脆把测量器插座改一下得了,装一个开关,开关松开的时候,接通一个电阻进行放电,开关按下的时候接通测试仪,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上面写个FBI WARNING。

网友D:
我这个测12v电池烧了
还没时间修理,不咋地能不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测12v电池烧了
还没时间修理,不咋地能不能修好

就测通过12v的电容都能损坏的玩意儿,还能测12伏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测通过12v的电容都能损坏的玩意儿,还能测12伏电池?

我以为这个可以测电池的然后刚好找不到万用表就直接把正负极接上去,直接黑屏重启,然后就测啥都显示200mv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话,这东西就是玩具。

我觉得比较好用,只要能解决问题

网友:
难道我的那个同款花屏了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写个FBI WARNING。

我怀疑你在开车……

网友:
我也贴了,上回拿了个大电容,已经放过电后还放了挺久的了,想着上去测一下,脚没插好重新拿下来顺手短接一下金属,迸发出一点火花,吓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