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这三个可调电阻分别调什么

楼主(2022-04-24):
想换又怕出问题

网友:
垃圾万用表板子,直接扔了吧

网友:
看看我的,之前和你的一样,电位器小的可怜,后来换了大点的,

网友A:
1没有电位器!1是交流电压调节
2是好像是直流电压调节
3是好像电容调节
2和3记不清了
你的没有PTC吧?加一个1.5k的

网友B:
分别调节直流、交流及电容的误差的。想动它们之前先看看相关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9205吗?!!!!!!

倍思特DT920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调节直流、交流及电容的误差的。想动它们之前先看看相关文章。

想看看,哪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电位器!1是交流电压调节
2是好像是直流电压调节
3是好像电容调节

嗯嗯,学习了

网友A:
在搞个屏蔽抗干扰,贴的铝皮纸!我这个是之前拍的照片,后来把后盖里面能贴的都贴上铝皮纸了,作用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好玩!

网友D:
你缺的是思维方式,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你要试调直流电压的可调电阻,那你测一个电压的同时,用镊子分别去短接这三个可调电阻。发现有一个可调电阻短接时,数值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可调电阻就是调对应的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缺的是思维方式,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你要试调直流电压的可调电阻,那你测一个电压的同时,用镊子分别去短 ...

太费时间,而且会调乱其他的,还有就是如果一个电位器存在必须先调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搞个屏蔽抗干扰,贴的铝皮纸!我这个是之前拍的照片,后来把后盖里面能贴的都贴上铝皮纸了,作用不知道有 ...

英雄所见略同,我弄上了,但是没连线

网友:
这表精度不好弄得可调

网友E:
手里5个炮灰表,只有十几年前买的花60元买的山创DT9205A经常用到,其他几个都在吃灰中。

网友F:
我的890C+也有几个电位器,不敢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我弄上了,但是没连线

反正都是瞎搞,我的睡大觉一个多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是瞎搞,我的睡大觉一个多月了!

这块放老家,我手上两块常用,修东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里5个炮灰表,只有十几年前买的花60元买的山创DT9205A经常用到,其他几个都在吃灰中。 ...

我90年代末期的滨江9205A一直没坏,后来的低档表都非常容易坏。原因大家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890C+也有几个电位器,不敢动

如果不准了,还是要动的。反正是7160的核心,原理相同。但校准需要基准。低压直流还可以找个584什么的,否则,只能用高高精度表去校准低精度的。顺序时先校正直流。然后是交流、电容。交流跟电容谁先谁后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