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做酒精蒸汽炉

楼主(2022-04-24):
上次做酒精蒸汽炉失败了,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底筒没有扩口,导致内筒变形;二是没有棉条导流,酒精不能向上渗透,蒸发量不足;三是孔感觉大了点,酒精蒸汽喷发无力。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582-1-1.html

继续静态(封)管理(城)中,起这名字的人太有才了,起的名字真好听,这些人迟早是要到里面去的,不然可惜了!hetui

你要问什么时候解封?就像问那谈了十年恋受就是不愿结婚的渣男什么时候结婚,人家就一句再等等、再等等,但他隔三差五地来捅一下就走,你说气不气人?!这期间又来捅了几次!

上次的底筒继续保留,利用新筒底部将原底筒扩一下口

划好线后压痕,上次有坛友问是怎么压的,压个铁片,用锤子砸吧。

砸好了钻孔,没有更细的钻头了,这个问题暂时不解

找点棉线,按压痕缠绕

套入底筒

套到这个位置时可以剪断棉线了

压到底之后可以剪断里面的棉线了,注意别将毛细管里的棉线给拖出来了

清理炉口,用螺丝刀在内筒口刮几圈,扩下内筒口,尽量与外筒密封

加酒精试了一下,感觉效果好很多

酒精蒸汽炉燃烧时,上半部分是高温区,下半部分是低温区,不利于酒精蒸发,用棉线将酒精导向上半部分,可以加大蒸发量,这次孔比上次钻的多,虽然蒸发量加大了些,但还是感觉喷射无力!

加10ml酒精只能烧两分半钟,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楼主:
强迫症加重了,筒子是纯铝的,强度不够,高温下不耐氧化,看中了淘宝上不锈钢双层啤酒杯,准备搞两个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强迫症加重了,筒子是纯铝的,强度不够,高温下不耐氧化,看中了淘宝上不锈钢双层啤酒杯,准备搞两个来试试 ...

有人用保温杯咯。双层那种就可以

网友B:
这东西是干嘛的?温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保温杯咯。双层那种就可以

我也想过保温杯,但不锈钢扩口不好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干嘛的?温酒么?

再D个炉架,外出钓鱼时带上,边钓边煮,岂不乐哉?!

网友:
吃火锅正好

网友:
木材气化炉也不错

网友C:
静态?看来楼主和我离的很近啊,记得看过有人用可乐罐头做酒精喷射炉,火力非常猛,至于消耗,本身烧多少东西释放多少热量。

网友D:
感觉实用性不高,毕竟不能中途加燃料

网友E:
酒精炉容易打翻,一但打翻,以酒精流淌的速度,几乎没救,危险。

网友F:
有种绕圈铜喷射管酒精炉,加工要简单点,燃烧效率更高一些,lz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看来楼主和我离的很近啊,记得看过有人用可乐罐头做酒精喷射炉,火力非常猛,至于消耗,本身烧多少东 ...

我湖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实用性不高,毕竟不能中途加燃料

不常用,野炊时用用,一次可加超过150ml酒精,烧40分钟以上,野炊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酒精炉容易打翻,一但打翻,以酒精流淌的速度,几乎没救,危险。

炉架中间有支撑,翻不了,除非连锅带灶一起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种绕圈铜喷射管酒精炉,加工要简单点,燃烧效率更高一些,lz可以试试

体积太大不便携,且与炉架不太好匹配。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不好做,过去用过一个酒精喷灯(炉),要打气,然后先点着喷口预先流出的酒精,将喷口加热,开始喷小点,后面可以调大

另,那个喷灯没有棉芯,直接喷雾化酒精

这个东西还有一定危险。

另还用过喷火的煤油炉,原理一样

优点:火猛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901-1-1.html
我之前用可乐瓶子做的,这个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有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