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会拆吹风机风叶

楼主(2022-04-24):
    请问下谁会无损拆吹风机风叶
有个吹风机电机坏了,另外有一个电机是好的,想拆下风叶二合一更换抢救一下,但没拆过风叶不敢用蛮

网友:
强拆,大不了用胶水修复

网友:
做个4脚钩子钩住使劲拉吧,反正我拉过一次没坏

网友:
用内六角扳手

网友:
硬拔的,拆过一个,好难拔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风扇顶中间钻个小眼,找颗合适的螺丝车下去估计看能顶出来不

网友:
电机好的那个直接把风叶砸开,看看是什么结构?有没有螺纹之类?电机坏的那个,如果真拆不下来的话,用电烙铁加热一下转子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直接按进去的,所以也只有用力往外拔,如果塑料老化是很容易碎了,可以再找个吹风机加热下

网友:
厂家的想法应该是怼上去就好用何必再打胶呢?

网友:
都提昌大力出奇迹。

网友:
给轴加热试试看,能不能松动。

网友:
大力出奇迹+1

网友:
大力出奇迹

如果出不了奇迹也能出碎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拆

网友:
本身用胶水粘的就不好拆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硬拔出来,我就是这样整的

网友:
没有妙招,大力出奇迹

网友:
先把扇叶硬拔下来,底下有螺丝

网友:
找个碗,然后用开水烫一下应该很好取下而且无损。我安装过,风扇破损,购新风扇后就是用开水烫一下后安装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