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失败Boot FW Fail 请各吴彦祖看看

楼主(2022-04-24):
不勾选格式化是可以量产成功的,但是速度很不稳定。勾选了格式化就失败了如图,是不是坏块太多的意思呢

楼主:
这是闪存的信息 用的是海力士的64G双贴128G

网友A:
之前量产过海力士的,需要取消ddr

网友:
漏电王上903?

网友B:
同意三楼,取消DDR重新量产

网友:
+1关闭DDR 紫薯布丁

网友C:
呕血的海力士,读写不过百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量产过海力士的,需要取消ddr

已经取消DDR,还是失败了,目前准备换一个软件版本试试,谢谢大佬指导

楼主:
新手不太懂啊,漏电是什么意思呢,买来练手的,目前也不知道是否焊接有问题,可以认出8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三楼,取消DDR重新量产

取消了DDR还是失败,现在准备换一个软件版本试试,谢谢大佬指导

楼主:
取消DDR还是同样的提示,我换一个版本试试,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跑圈还没敢试,之前跑圈把一个BGA153的闪存给跑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呕血的海力士,读写不过百系列

新手拿来练手的,目前还没搞明白,哈哈,量产都还没成功,成功了我试试速度,会不会如你所说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换了一个软件还是失败,我就加焊了主控和闪存,现在已经成功量产,速度如图,就是容量只有118G,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D(2022-11-15):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换了一个软件还是失败,我就加焊了主控和闪存,现在已经成功量产,速度如图,就是容量只 ...

你这个海力士不错啊,比我的强多了,我那个903+海力士读不过100,写不过50,放了一年还有漏电掉速的现象。

网友(2023-04-22):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海力士不错啊,比我的强多了,我那个903+海力士读不过100,写不过50,放了一年还有漏电掉速的现象 ...

今天刚量产海力士H27QFGLVEB8R,双贴,建兴256V2S坏盘上拆的颗粒,确实不能开DDR,开了就量产不过,不开可以过,跑圈速度读101,写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