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调光的优劣

楼主(2022-04-24):
很多人认为只要是PWM调光就是不好的,会伤眼,这其实是个误解。
由于LED的特性(在不同电流下光色不同),为了保证光色不变,PWM调光才是最优解,在厂家的应用指南里也写到了最好使用电流调节(DC调光)以外的方式进行亮度调节。
PWM有频闪?是,但只要频率够高,就不会有问题。根据实验,当PWM频率在数kHz以上时,是完全没有频闪危害的。

当然了,对于一般照明,光色变化并不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电流调节也完全可用。
对于屏幕背光这种应用的话就应该避免光色的变化以免影响画面表现。
对于OLED来说更是如此,因为DC调光会导致一定的画面偏色,但苹果那种低频PWM还是算了,肉眼可见的频闪,国产机的高频PWM倒是可以。

网友:
不明觉利,先mark

网友A:
说的没科学依据。
LCD背光LED有荧光粉,频率高点或许还行。
OLED没有余晖,真的没关系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没科学依据。
LCD背光LED有荧光粉,频率高点或许还行。
OLED没有余晖,真的没关系么? ...

电影每秒24帧,也没有余晖,也没感觉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影每秒24帧,也没有余晖,也没感觉闪烁。

嗯,说的是,但很少人每天看电影。。。

网友:
手持K40标准版,感觉眼已经从1.0掉到0.8以下了,基本上看五米之外有一元钱大小的字就是糊的

网友:
PWM调光方便,很多时候是工作在低频率区,低频闪烁没有争议

网友:
我花钱买的显示器,如果能选,我就选恒流调光的,就不要pwm
就仨字,不喜欢

手机我就不喜欢oled,不买就完了,没有为什么

至于你说什么,随便,反正我不信
信仰,恒流调光lcd永不为奴!

网友:
手机oled的

网友:
有没有oled全程恒流调光的?

网友:
没用,频率快但是眼睛依然难以适应,我的显示器就是,关掉后眼睛去暗点的地方还是会跟着闪烁一阵。

网友:
频率高感觉不到闪烁不见得眼睛就不疲劳,但是这个真的不好验证,因为即使在日光下长时间看书眼睛也会疲劳。并且感兴趣的东西感觉不累,不喜欢的一会儿就累,主观因素太多。

网友(2022-09-08):
但说到底,还是DC舒服,PWM管你频率再高,毕竟是处于快速开关的状态。

网友(2022-11-24):
现在的手机不是流行DC调光嘛。说是这样OLED屏不伤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影每秒24帧,也没有余晖,也没感觉闪烁。

以前电影有频闪的时候,才是真流畅

现在没频闪了,就会卡顿!

网友:
我的朋友说现在的人有文化无知识

网友:
我只知道地球生物这几十亿年都生活在无频闪的太阳光下,眼睛早就适应了无频闪。现在跑出来一伙商家,非说频闪对眼睛没影响

网友(2023-04-28):
根据实验,当PWM频率在数kHz以上时,是完全没有频闪危害的。
然而又有实验发现数KHz,人眼的感光细胞是可以识别作出反应的。所以还是可能有频闪危害。
建议将频率提高到万赫兹以上。

网友:
pwm可以,但亮度不能太低

网友(2024-04-28):
所谓闪烁也不是绝对的。。。对肉眼的伤害,应该用更科学的医学去衡量。。比如以前的白炽灯,多多少少的是50HZ,,,不管什么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