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2 MDZ-06-AA 里面这个神奇的贴片三极管状元件是个啥?

楼主(2022-04-24):
小米盒子2 MDZ-06-AA 坏了好几年了,故障现象是加电白灯微微亮,不能开机进系统
刚坏的时候打开检测、就发现了一个SOT23-3封装的贴片三极管有问题,断电在路测量的时候时,AC两个引脚时而直通时而不通,所以当时就把这个丝印为O11F还是011F的三极管拆下来测量,发现确实是AC两脚时而通时而不通,判定这个元件坏了,后来因为查不到它的型号无法购买也就搁置在那里,再后来拆下的这个“坏件”就丢了。

最近又把这个机器翻出来,想给它修复,发现这个元件在板子上有好几个位置都有,一样的丝印。所以从板子上另一个位置又拆下一个检测,发现还是跟上回一样,AC两脚时而导通时而有读数,好像是在测到AB两端或者BC两端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能改变AC两端的通断状态,但是摸不到具体的规律。

初步判定这个元件是没问题的正常元件,因为不可能在电路板上不同位置的相同元件都同时损坏。

所以上来发帖向各位高手请教,这个奇怪的贴片三极管状元件是个啥?有谁知道它的具体型号?

网友A:
既然这么详细说情况那就分析分析一下,时通时不通,mos管特性(你手碰到了G极,),板子好几个的话更说明问题,

网友: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么详细说情况那就分析分析一下,时通时不通,mos管特性(你手碰到了G极,),板子好几个的话更说明问 ...

高手就是高手,太感谢您的不吝赐教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终于知道答案了,您还给出了具体型号和脚位标注,这样我就可以照着再买了,谢谢谢谢,数码之家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高手和玩家,无私细致地给像我这样的小白指教和指导,这个论坛才那么红火,那么有吸引力。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么详细说情况那就分析分析一下,时通时不通,mos管特性(你手碰到了G极,),板子好几个的话更说明问 ...

楼主所说的A、C两脚就是你附图中的G、S两脚的位置引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A、C两脚就是你附图中的G、S两脚的位置引脚吧?

他说的AC对应我附图的DS两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么详细说情况那就分析分析一下,时通时不通,mos管特性(你手碰到了G极,),板子好几个的话更说明问 ...

我再请教一下,除了P沟道的MOSFET可以出现以上手触摸触发导通的情况之外,N沟道的MOSFET也能出现这种情况么?还有其他哪种类型的场效应管具有这种特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么详细说情况那就分析分析一下,时通时不通,mos管特性(你手碰到了G极,),板子好几个的话更说明问 ...

我一直以为只有在栅极加上电压,才会有漏极和源极的导通和关断,从没想过离线状态下手摸就能导致导通,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2301系列,好像可以直接用 AO3423 代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请教一下,除了P沟道的MOSFET可以出现以上手触摸触发导通的情况之外,N沟道的MOSFET也能出现这种情况 ...

用手不稳当,NMOS一样测法,只是表笔都要交换,MOS差不多都这样,至于是不是所有我不敢打包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请教一下,除了P沟道的MOSFET可以出现以上手触摸触发导通的情况之外,N沟道的MOSFET也能出现这种情况 ...

你应该多学习MOS管的初级知识啊,可以百度一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只有在栅极加上电压,才会有漏极和源极的导通和关断,从没想过离线状态下手摸就能导致导通, ...

手摸有人体分布电容加加进去得哇,MOS管是电压器件,三极管是电流器件,你说是不是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资料,2301系列,好像可以直接用 AO3423 代换?

应该可以,差不多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不稳当,NMOS一样测法,只是表笔都要交换,MOS差不多都这样,至于是不是所有我不敢打包票, ...

懂了,非常感谢!惭愧呀,我确实需要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了,总是不求甚解,得过且过,学习能力有限理解不透也是一个原因,太业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