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问下焊锡膏和洗板水对电路有影响吗

楼主(2022-04-24):
之前买过一个可调电源的套件,焊接完了不好用,问了卖家说因为我焊之前用了焊锡膏,之后又用维修佬洗板水清洗过板子,他说这样会影响电路,会漏电啥的然后告诉我用松香水助焊,但是我看视频的大佬们拆贴片芯片维修的时候也是会大量用焊锡膏,焊接完了也会用洗板水清理
真心求问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因为新买的板子不上点焊锡膏真的很难焊好,如果只用松香最后也会留在板子上非常难看,到底可以用焊锡膏以及洗板水么

网友:
你说的是助焊剂吧,大部分是没什么影响的,少量酸性的会有影响,不过你都洗板水洗过了,问题大概率不在这儿

网友:
用的维修佬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我都是用油漆匠的天那水洗,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气味太冲了,不过我洗了都是用纯净水(净水器)冲洗的。

网友:
这个当然是有点影响的了。

网友:
有些焊锡膏是弱酸性的,对电路板有腐蚀作用,久而久之肯定会造成影响,但酸性焊锡膏的助焊效果确实是比较好的,只要注意焊接完毕及时清理就行了。如果懒得清理,又不愿意用松香,那就买标注“无酸、不导电、免洗”等字样的焊锡膏,要求更高的可买标注“超高SIR值、真免洗“的,当然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了。
以楼主的情况,没必要多花钱。各元件引脚事先用小刀刮去氧化层,把引脚放在松香上,用蘸好焊锡的烙铁压上去轻轻刮动,令引脚吃好焊锡,然后把元件插入PCB,再用带助焊剂的焊锡丝压在元件引脚根部的PCB铜箔处,烙铁头点上去,焊锡丝熔化后就把元件引脚与铜箔焊在一起了,多余的助焊剂基本上挥发掉,不会留下明显痕迹的。

网友:
尽量少用焊膏,能用酒精清洗的就不用洗板水

网友:
凡是焊接铜的引脚,从来不用焊锡膏,只用松香,怕焊锡膏的酸性腐蚀电路板。

网友:
看用的啥焊锡膏,免洗的就没问题。问题是个人不好验证是不是免洗的。

网友:
用好的 一般没有问题
那些两块钱一盒的那种 最好还是不用
除非是很大的引脚不用管漏电问题的

网友A:
卖家胡扯,人家修手机 电子厂都大量用焊锡膏,也没见有问题。还有就是焊锡膏比松香好用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家胡扯,人家修手机 电子厂都大量用焊锡膏,也没见有问题。还有就是焊锡膏比松香好用太多了 ...

BGA焊膏肯定可以用,要是“金鸡”焊膏就不好说了

网友:
焊锡膏要看品牌,SMD焊接都要用,难道都出问题了?

网友(2022-09-22):
现在的助焊剂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大牌子的助焊剂别人有过成百上千的测试,不到我们操心的,焊接不要留有金属碎屑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559 bga助焊剂,不导电,无腐蚀,不臭,不溅射,不沸腾。值得拥有

网友:
洗板水可能含有丙酮,呵呵,我是不用的。
559助焊剂就是有点油,难看点,也没啥。
一般不洗板,洗就用酒精,99纯度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