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路由器变砖了,无法ping通

楼主(2022-04-24):
一台有线路由器,使用中突然死机,重启后无法ping通,恢复出厂设置也无法ping通,电脑也分配不到IP地址,反复捅菊花重置,只有一次很短暂的分配到了地址,但还是无法ping通。

RT3660F+RTL8367M

5V的电源板

LW自适应口三个,W口和L口各一个

目测没有损坏的零件,用了七八年,挂了也正常。
两个USB接口接上U盘都没反应,U盘的灯都不亮
这货能通过其他方式刷机救砖不?

网友:
ralink的渣渣可以淘汰了,这种一般是供电有问题,测一下供电的电容容量

网友:
寿终正寝,七八年也够了,趁此机会买新的。

网友:
看起来是企业级路由器,什么牌子,长什么样子的?

网友:
这是企业的吧,建议直接换新...

网友:
ping不通,但能进管理界面吗?

楼主:
进不了管理界面,面板状态灯看上去是正常的,L口插入网线后会闪烁一段时间,之后常亮。5V供电的板子,电容却是25V的,没有合适的电容,先找几个16V的换上去试试

网友:
雷凌的寿终正寝了

网友:
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或者是芯片的周边的元件老化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最难弄,除非对芯片的引脚数值很熟悉。

网友:
可能固件坏,但这配置不好找编程器固件,除非厂家能提供,估计费劲了,这么长时间了,刷三方不好找这配置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大概率是CPU坏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