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扇运转无力,估计是电机绕出出问题了。

楼主(2022-04-24):
功率60w,就是转起来无力。

拆开电机看看,双轴承的,轴承完好

这里有高温痕迹,估计问题就处在这里。

总的阻值测量是0.74k,
单个测量0.21+0.08+0.103+0.520=0.913K
他们之间有误差,看来没得搞了。
等新电机到手后,看看这个电机是铜像还是铝线。

网友:
轴承是608Z?

网友A:
线圈绕组和电机线的接头氧化,运气好可以拆开接一下并用704胶封闭就行了,运气不好接头处一碰就断没法接

网友:
是不是电容老化,容量减少了

网友:
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电容试过

网友:
感觉像什么地方接触不良,发热把蜡管烧变色了

网友:
轴承不卡死的话,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
电机到货后,要测试不同绕组电阻值,以免颜色相同,不同厂家定义不通用烧电机。

网友:
测量的两组阻值相差太大了,只有拆开全部绕组接线端测量了。

网友:
看黄腊管烧黑的痕迹,可能高温把漆包线上的绝缘漆烤糊了,内部部分线圈短路了

网友:
另外,运转电容更换的时候,要测量一下电容值,有些不良品,新的就达不到标称电容值

网友:
黄腊管烤黄了,绕组接线松了吧!修过一个铝线的不好接放弃了。

网友:
你看看摇头机构黄油有没有干,它也会降低转速的。

网友:
绕组只要没打火烧断,都应该有办法处理。

网友:
换新的马达百分之90以上都是铝线电机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轴两边那类似牛皮的套子缺油了,WD40点一下就又能愉快的转圈圈了。

网友:
应该直接换电机

网友:
直接换个直流风扇吧,比这个舒服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绕组和电机线的接头氧化,运气好可以拆开接一下并用704胶封闭就行了,运气不好接头处一碰就断没法接 ...

我修过焊接铝线,是有难度,但是搞点硫酸铜镀一层铜就很好焊接了,铝线用2000号砂纸打磨,立即沾硫酸铜溶液半分钟就行,用吸管沾,铝线戳进去